用600MX 1220KV 14T 飞亚托600直机可以吗??

楼主(2013-02-25):
用600MX 1220KV 14T 飞亚托600直机可以吗??
想换12T 或者11T电机齿轮好像买不到呀!!

楼主:
没有询问结果!!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550的电机,飞老版的600esp应该可以,但新版的600efl和dfc或600e的话我想可能不行,传动齿轮模数不一样,齿轮比不一样,硬要用的话可能要改东西

网友B:
KV值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V值高了

kv值不是问题,因为这电机是6s的,主要的是功率和扭力可能吃不消,我想飞esp应该可以。

网友:
错了,600是44.4V,而550是22.2V,600用570KV啦

网友:
可以参照老版600esp

楼主:
晕!下一步试试!!!!

楼主:
飞了一下!感觉悬停航线没问题!3D不会!
如果要是有11T的齿轮就完美了!!

楼主(2013-04-26):
成功了!买了个飞越5012 12T的齿,把眼车成6MM的!电池用2600 30C 6S 两块,并联使用(因为电流太大,4200 30C 6S的受不了2分钟就热)悬停航线5分钟很给力!悬停定速设成0-85-85-85!3D设成100-90-10!很爽的!实测猛推油门100A 普通油门维持在40A 加力70A左右,还能接受!

网友:
飞520用11T,3D油门100-100.定速用12T定速油门80-80

网友C:
我有个600ESP,配的凤凰80HV和510KV电机,飞起来很轻松。16T电机齿和170T主齿,6S2600两节,普通飞飞6分钟左右。悬停定速1650转,航线1750转,3D185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600ESP,配的凤凰80HV和510KV电机,飞起来很轻松。16T电机齿和170T主齿,6S2600两节,普通飞飞6分钟左 ...

你这是高压 12S的510KV  我的是6S1200KV所以比较费劲!!!

网友D:
550的电机飞600啊,600太重了,电池挂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