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怀孕怎么办

楼主(2013-02-25):
有一片鼓起了,我不想变2s啊

网友A:
不要想的话就做人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的话就做人流吧

正解,,,2s应该不会,电池的实际容量应该没这么大了吧。新手乱解释

网友B:
LZ什么原因鼓包的?

鼓起来如果还能正常充电、放电,就正常充、放使用,无须(也不能)做什么处理。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过放引起的 敏定告诉我可以继续使用 也正在使用中

网友:
“王姐~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
“别怕,到大铁棍子医院,找捅主任。只需两百元,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大肚子继续用,

网友:
不想改2S就扔了算了

网友:
3种选择,一。做控电,二。拆掉鼓的那一片做2S,三。扔掉或者用于其它12V电器上,  总而言之充满上电机全油门就会马上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什么原因鼓包的?

鼓起来如果还能正常充电、放电,就正常充、放使用,无须(也不能)做什么处理。

插上充电器没反应,接上电调电机会想

网友:
我那块 都生了  哈哈哈 扔了吧

网友:
为了安全   要么改了  要么扔    (新手)

网友:
插的进去就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充电器没反应,接上电调电机会想

小fly机兄:

小弟个人方法:

可试方法A(接充电器选锂电):
(1)  选3S LIPO-DISCHARGE,放电至合共9V自动停。
(2)  等10分钟冷却后,选 3S BALANCE CHARGE 平衡充。
      用0.5A慢充至合共12.6V自动停。
(3)  地面试70%油门看能否正常放电,如时间低过4分钟可重复以上方法数次激活。

可试方法B(接充电器选镍镉):
(1)  用胶袋封好电池放进冰箱冰格内过一夜。
(2)  取出即接充电器选 "镍镉"用最低电流慢充至单片最少3.6V。
(3)  改选 3S LIPO BALANCE CHARGE 锂电平衡充。用0.5A慢充至合共12.6V自动停。

你其中一片可能已低过3.3V,可先试用方法A,如仍无反应,改用方法B。
这两种方法都有可能 "激活" 坏锂电。

LZ试后无论成功与否都请复帖通知。如真的成功救回电池,请发帖详述你所用的方法。

陈伯

网友:
鼓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有电  二是无电
无电当然没有用了
有电鼓  放气后继续使用 我就是这么干的  (放过气以后一定要用 硅橡胶 把 放气的眼子补起来 外加纤维胶带包裹)

网友:
让它给你生一个小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fly机兄:

小弟个人方法:

一不小心改了2s啦

网友:
学习,长知识,受教,谢谢

网友:
叫你没是搞电池

网友:
意外怀孕不用愁,三分钟梦幻人流,意外怀孕去无踪~~~

网友(2013-06-07):
等几个月,看它能不能再给你生出一个?

网友:
怀孕了就不能老让它动了,呵呵

网友:
还是报废吧

网友:
到仁爱医院,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网友:
你要负责啊

网友:
用针捅之,闻到怪味想会不会有毒,害怕,用封箱胶捆几圈,过几天再涨,扔垃圾桶了事

网友:
一般怀孕还能继续上岗的

网友:
买过1S换去吧

网友:
我的鼓半年了照样飞啊

网友D:
敖包相会啊

网友E(2013-11-25):
使用不当

网友F:
天天操鸡,总有一天会怀孕的,

网友G(2014-04-14):
不是炸鸡就是怀孕,所以古人云;食、色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