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直升机 配什么电机 电调 电池?

楼主(2013-02-25):
准备买个天龙250无副翼直升机  不知道配什么电调 电机电池好!自己也知道一点
我先说说我知道的。 250直升机,我看大家都用220W左右的电机,电调用的18A的。电池用的2S1000MA20C的
但是我看有篇帖子上面说的 电机的最大电流20A  2S1000MA20C电池的最大电流也是 20A   电调18A够么?
大家来说说啊!

如果用2S1000MA30C的 最大电流就已经到30A了。够么?

网友A:
250上大家一般用3S电,电流比2S小,18A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上大家一般用3S电,电流比2S小,18A绰绰有余

哦?为什么3S的会比2S的小呢?同样的放电倍数!同样的电容!
是不是同样的功率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就越低?电压越低,电流就越高?
这个和放电倍数没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为什么3S的会比2S的小呢?同样的放电倍数!

这个嘛...要不你动手算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为什么3S的会比2S的小呢?同样的放电倍数!同样的电容!
是不是同样的功率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 ...

电池在标称C数内的放电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是由耗电部件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要不你动手算算?

就是不知道手动怎么算才准确呢。你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在标称C数内的放电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是由耗电部件说了算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在电调这里,就限制了放电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在电调这里,就限制了放电数?

首先是电机功率,在供电系统能够满足其最大功率的前提下,可以用功率来折算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显然用3S供电的时候电流要小于2S;
其次,要满足电机的最大功率,显然电调要匹配,能够为电机能输出最大功率而提供足够的电流。一般电调有个持续输出电流数值,就是大家平时所讲的多少A电调的那个数值,电调还会有个最大输出电流,但电调以该数值输出电流时,持续工作时间很短,几秒十几秒的样子,也叫峰值输出电流;
最后,电池我们会用C数来标称其输出电流,通常所说的那个C数,就是电池持续工作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同时电池也有一个峰值输出电流,和电调一样,电池以峰值输出电流时的持续时间也是很短的。

形象一点,你可以把从电池到电调到电机的电流想像成一个管道,电池、电调和电机分别是这个管道的3个卡口,只有3个卡口相互匹配,整个管道的效率是最高的,而只要有一个卡口相对其他卡口过小,这个卡口就会成为整个管道的瓶颈。同理,在不改变其他卡口的情况下,一味地增加其中某个卡口的大小,对提高整个管道的电流数值是木有帮助滴。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浩马特 2625 电机   好赢 飞腾 18A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浩马特 2625 电机   好赢 飞腾 18A 就可以

呵呵。谢谢兄弟,这个配置其实我也知道,我只是想搞明白,为什么这个就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电机: 浩马特 HB2625 3900KV 外转子    这个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20W  最大电流时 ...

你要细算啊,那我就帮不上忙了,因为我也是半桶水而已啊

选择匹配上大家一般是看标称,至少我是这么干的。

另外电机功率和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是它们之间不是直接的相乘关系,由于材料、结构、线径、绕线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每种电机的功率系数(效率)相应会不同。要具体到数字,这个非我的能力所为啊,抱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细算啊,那我就帮不上忙了,因为我也是半桶水而已啊

选择匹配上大家一般是看标称,至少我 ...

呵呵。。兄弟能回答我的问已经非常感谢了。。。
看样子我还是采纳兄弟的意见,看标称!!!简单明了。哈哈哈!!!

网友C:
我用的,舵机933,922 电机4500kv 亚拓的,3gx,天行者20a,我是亚拓的套机,电子件实在是烂基本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兄弟,这个配置其实我也知道,我只是想搞明白,为什么这个就适合!

因为作为新手能发挥的水平。能做的动作基本不可能超过10秒全功率做动作。
除非是飞行高手上来就暴力飞行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D:
215MG S9257可以用到250上么?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太重太重了

网友E:
感觉浩马特2625这个电机3900kv有点虚低,转速高扭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5MG S9257可以用到250上么?会不会太重了?

别说215了 就是922 用到上面 都嫌弃力量太大了。坑爹的k8设置。装了922 选尾舵机类型后。直接把922的两舵机耳朵拉断了。922的壳子那个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电机: 浩马特 HB2625 3900KV 外转子    这个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20W  最大电流时 ...

悬停的时候不需要最大功率吧。所以一般配2625 电机   好赢 飞腾 18A ,用3S1000MAH电池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舵机933,922 电机4500kv 亚拓的,3gx,天行者20a,我是亚拓的套机,电子件实在是烂基本都换了

呵呵。这个投入有点高了。。。我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打造高性价比的250.之后写个心的,服务像我这样的少米摩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浩马特2625这个电机3900kv有点虚低,转速高扭力不够

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投入有点高了。。。我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打造高性价比的250.之后写个心的,服务像我这样的少米 ...

那就9克辉胜+新西达20A+美嘉欣F45+XYZ........真的不能再省了。。。已经没地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9克辉胜+新西达20A+美嘉欣F45+XYZ........真的不能再省了。。。已经没地省了

哈哈哈。。。美嘉欣的要换旋翼头哈。。。而且不知道兼容不。450太大。关键是2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美嘉欣的要换旋翼头哈。。。而且不知道兼容不。450太大。关键是250

电机,电调想控制在100以内,真没多大的余地选,或者飞越的250无刷动力套30的电调 3900的电机,去掉标和老款亚拓250一个模样,不过我没用过。

我第一台就是连牌子都没得450,用了3年,到现在宁可多忍忍没钱我一年只整一套,但必须是中档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调想控制在100以内,真没多大的余地选,或者飞越的250无刷动力套30的电调 3900的电机,去掉标和老 ...

我这个主要是谈论电机,电调,电池的问题。。。稍微贵个几十块真没什么,再穷也不穷这几十块!问题是给大家抛砖引玉!

网友:
其实就是保有量的问题,电调好说,电机真的不好找,没几家做250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为什么3S的会比2S的小呢?同样的放电倍数!同样的电容!
是不是同样的功率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 ...

要输出相同的功率,当然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投入有点高了。。。我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打造高性价比的250.之后写个心的,服务像我这样的少米 ...

电机可以配富丽模型的450用小型无刷电机,个头比标准450电机小,功率也小一些,用在250上应该不错。话说回来,我也有意思弄一套廉价450,手里刚好有一套esky cp v2上拆下来的小型无刷电机和25a电调,估摸着250用比较适合。就是不知道电机安装位置、电机轴直径等参数能不能配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可以配富丽模型的450用小型无刷电机,个头比标准450电机小,功率也小一些,用在250上应该不错。话说回 ...

hehe。那就多交流。。打造廉价,高性的250

网友F:
引用 楼主:
hehe。那就多交流。。打造廉价,高性的250

那我就等你先当一回小白鼠,人们都说250不好飞,调机麻烦,飞起来不好控制。我暂时先忍一下,先把450弄明白再说,要不是因为实在没地方练习,我也不会动心250了。现在家里弄了一堆450配件,悬停都还没过关就又想着250,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忍,忍,我再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就等你先当一回小白鼠,人们都说250不好飞,调机麻烦,飞起来不好控制。我暂时先忍一下,先把450弄明 ...

呵呵。。。250操控比100级的应该更好吧?照你这么说,100的不是没人玩了?恰恰相反,100玩的人非常多!
应该这样理解,250不大不小,玩的人是小众。但是250对于那种要在室外飞行,又苦于找不到大场地的人来说。福音!!!!
通常找不到场地飞的摩友,基本就和我一样,城市中的苦逼人物。哈哈哈所以要打造高性价比的2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250操控比100级的应该更好吧?照你这么说,100的不是没人玩了?恰恰相反,100玩的人非常多!
...

250的操控比450累多了,小还是六通,标准的大机结构,灵敏度很高,对机械零件的精度和调整要求非常高,同样的误差放450身上没事,放250身上就是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的操控比450累多了,小还是六通,标准的大机结构,灵敏度很高,对机械零件的精度和调整要求非常高,同 ...

还是刚才说的。。。按照你的理论,100级的6通没人玩了?
玩100级的迷你小6通的人非常多!
还是刚才的理论,不是所有人拿着450都有地方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刚才说的。。。按照你的理论,100级的6通没人玩了?
玩100级的迷你小6通的人非常多!
还是刚才的理 ...

100级的6通是什么结构??100级的电机动力才多大? 100级的多重?100级的惯性加速度多大?100级的6通全小白也能随便推推油门,不小心打到人了笑笑了事,你250来试试!你敢吗,飞100和飞250心理压力就是两个概念

我在家飞100级小机,我丫头5岁她以一样敢油门方向乱推一气,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我在楼下小区花园里飞250她每次都站在我后面之手5米多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电机的噪音和大桨切风的声音很吓人。

100玩的人多的去了,250不是坛子里流行一句话吗,250才玩250,但是250不可能玩好250

我是天气好就出远点飞我的大机,天气不好家里100, 250真的是心血来潮玩一下不可能是个长飞的主力机

网友:
但是250还是有他的魅力的,机械结构和450一样,但是因为更小,就显得更加精致,威力和场地要求又小一些。个人也很迷恋250,不过暂时没有银子,所以继续450,在家门口2米高,15平方米的空间里练习,心里压力巨大滴

网友G:
电机30克左右,2s电的4000~5000kv,3s电的3000~4000kv;电调20克左右,最大瞬间电流>20A;电池50~70克,850mah是标配,1000mah以上的电池是戴不上头罩的,整机重量控制在350克以内为佳,最大不要超过400克。

网友H:
赛特电机有250直升机电机.
ST250H (2006) KV3500/KV3900/KV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