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上 那根一分三的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2-25):
买了个2手k8 没带这根线。从450上拆了根用。但少根线了。想tb上买 又搜不出来。哪有卖的啊 叫什么具体名字?

网友A:
简单买2条两头都是公的,把其中一条的两个头拆下,另一条线其中一头抽出两条线插入两个拆下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买2条两头都是公的,把其中一条的两个头拆下,另一条线其中一头抽出两条线插入两个拆下的头。

晕死 没想到 居然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高科技

网友:
你搜索飛控連線  一把子

网友:
还有三条线都是插在接头的信号端口

网友:
可以用三根线来改,不是必须要用那种线

网友:
舵机线  一分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买2条两头都是公的,把其中一条的两个头拆下,另一条线其中一头抽出两条线插入两个拆下的头。

貌似看见stig了?

网友:
宇宙牌管那个叫:彩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