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人帮忙判断一下这个电调

楼主(2013-02-25):
前几日买了4个4轴2手电调 卖家说是可以用4s的天行者 40a  收到货后 看标签 写2-3s  求高人鉴定 到底是3s电调还是4s电调的,发一个卖家说的话,求高人指点。

网友A:
3S   4S硬上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4S硬上不安全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可以上  4s 但是  bec 不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  4s 但是  bec 不能接

不接bec  有啥坏处,  要用在固定翼上单个用能上4s吗? 或者做4发动机的 固定翼 可以上4s吗

网友C:
天行者40A的确实有4S的版本带UBEC是开关稳压
官网地址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224
3S版本是线性稳压的
官网地址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196
看图片应该是3S版本的。

网友:
上4S电上好点的电调,别省那点烧了就哭了

网友:
就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行者40A的确实有4S的版本带UBEC是开关稳压
官网地址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2 ...

哦谢谢

网友:
4s 不用BEC 5v 是可以的

网友:
买带UBEC版本的吧 这个本身是不支持4S的

网友D:
我也是这个,也为不能上4S有点后悔。我用NAZA,NAZA自带BEC的吧,是不是把红线挑掉就能用4S了?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2~3 S

网友E:
我一直上4S,电压16V, BEC输出大概5.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也为不能上4S有点后悔。我用NAZA,NAZA自带BEC的吧,是不是把红线挑掉就能用4S了?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上4S,电压16V, BEC输出大概5.2V

挑红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挑红线?

你还没问好?,你不要电调,我就发给我另一个朋友了,他在催我。 知道用的人都是上4S 什么烧不烧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挑红线?

我的BEC出来直接接天地飞9的接收和arduino nano的板子,完全没问题,但是没有用他们上天过。

网友:
同样铂金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

坛里有人讨论过   硬上4S可能电机会骤停   直接炸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S   4S硬上不安全

硬上4S骤然停机你用过? 没用过没权评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硬上4S骤然停机你用过? 没用过没权评论

电机转速过高会的,我遇到过,电调有自己支持的最高转速,再高处理器就跟不上了。不过你可以油门卡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转速过高会的,我遇到过,电调有自己支持的最高转速,再高处理器就跟不上了。不过你可以油门卡小一点 ...

2.5KG 4225 4S 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