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难道是漏气了?

楼主(2013-02-25):
纯新手一枚,前几天收了一台2手94188,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图中红框的地方有气泡冒出,难道是漏气了? 不知道问题严不严重。。。 发动机拉着立马就熄火,油路应该是通的,用嘴吹能吹进油。

网友A:
红色部位有裂缝吗

网友B:
这里漏气?估计缸体出现裂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漏气?估计缸体出现裂缝了。。。

嗯 是不是发动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部位有裂缝吗

是的,有裂缝...

网友C:
这还用说吗,曲轴转动过程中有气泡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机匣有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说吗,曲轴转动过程中有气泡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机匣有裂缝。

哦 那我就换个小日本的玩玩吧,唉...

网友D:
是漏气了,二冲程发动机的活塞下方的的空间是要参与进气冲程的,四冲程的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漏气了,二冲程发动机的活塞下方的的空间是要参与进气冲程的,四冲程的就没这个问题

了解了,那也是因为这个导致发动之后就进不了油吧,发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只有换掉了.

网友:
我想知道那里裂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那也是因为这个导致发动之后就进不了油吧,发动一下就停了

因为通过化油器进来的燃油混合气都从开口漏掉了

网友E:
机匣有裂纹,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再用环氧树脂胶修补,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匣有裂纹,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再用环氧树脂胶修补,可以修复。

多谢! 我试试

网友:
对,用环氧树脂,耐热,有强度,塞死它

网友F:
传说中的霸气侧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说中的霸气侧漏啊

确实很管用,很霸气啊

网友:
霸气侧漏啊

网友G:
有条件就换发动机,这个位置用什么补都不长久,这个和发动机底座连接是个受力点,之前可能是大力的翻车造成的机体开裂,说实话,劳伤没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