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成熟的航拍直升机。。。。。。。。

楼主(2013-02-25):
多谢

网友:
ALIGN 800E 航拍直机

网友:
既然在亚拓区问,普遍就是 800E + G800 吧……

或者就是用700级自己改,这方面千红老师是老手了……

网友:
来了就买

网友A:
航拍机如果是续航能力的话还是汽油的比较好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拍机如果是续航能力的话还是汽油的比较好

800E 挂载13000MAH电池,续航能力不比汽油机低,而且没有汽油机恼人的震动

楼主:
谢谢   我也是在考虑800E    800E是否得改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0E 挂载13000MAH电池,续航能力不比汽油机低,而且没有汽油机恼人的震动

13000MAH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000MAH电池???

22.2V 6500MAH单颗的2S2P 就是13000MAH 44.4V的动力电池了,已经有飞友验证过,飞行时间25分钟。800肚子里面两颗,尾管上面挂两颗

网友:
800E是目前最便宜又最穩定的航拍利器,它結合了亞拓前一陣子推出的的航拍周邊設備一應具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2.2V 6500MAH单颗的2S2P 就是13000MAH 44.4V的动力电池了,已经有飞友验证过,飞行时间25分钟。800肚子里 ...

这4颗得有多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4颗得有多重啊?

370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是在考虑800E    800E是否得改呢 ?

不用任何改装,直接就可以使用,配G800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700G左右

加上800E自重約3516g ,再+3700g电池;还有G800和单反……

那么800E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啊?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800E自重約3516g ,再+3700g电池;还有G800和单反……

那么800E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啊?好强大!

估计12KG以上了

网友:
都是钱呀

网友(2013-05-25):
注意节省子弹哥们

网友E:
亚托800E就可以。
~~~~~~~~~~~~~~~~~~~~~
或者JR260很成熟。

网友F:
亚拓800+G800云台

网友G(2013-07-10):
汽油机安全性不高,尽量选电机吧。

网友H:
就是买800了

网友I:
没米的伤不起

网友J:
700e 800e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