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JR DSX7 固定翼 正反舵问题

楼主(2013-02-25):
想请教各位前辈点问题
我是飞固定翼 用的是DSX7
现在弄不清 各个舵的正反舵了
遥控器里这样的
1THRO  2 AILE 3ELEV 4FUDD    5 6 7
长方形下面是满的 有阴影的
请问这一到1-7 都是下面有影响
有哪个舵需要调整为反舵吗?
先行感谢 坐等答 案

网友A:
深蓝色的块在下面既是正向。其实一共可用5个通道。除了1通道以外副翼可用2和5通道,都是正向不需要调。

网友B:
正反舵并不重要,实际装机后的舵向才重要,祝飞行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蓝色的块在下面既是正向。其实一共可用5个通道。除了1通道以外副翼可用2和5通道,都是正向不需要调。

请问您的意思是副翼 可以使用2 和5通道是吗  都是正舵 不需要调的是吗 那 方向舵 升降舵 正常的标准是正舵还是反舵呢

网友:
副翼的舵机安装的时候就是一正一反,所以当你扳动副翼摇杆时舵机在接受正向信号时回向前后两个方向动作。这就可以使飞机压坡转向。其他的舵机你在安装的时候就是按照正向位置安装的,所以不会出现反向。但是如果你因为舵机安装特殊而改变了舵机的安装方向或者舵机摇臂的方向,哪你就要设定反向了。这要根据你的舵机安装位置和舵机摇臂的安装方向来定。没有硬性的规定。还有副翼,如果你加了襟翼也就是第六通道,可以通过混控调成蝶刹的状态,既襟翼向下副翼向上的混控模式。

网友:
方向舵和升降舵一般都置放在机身内舵机的方向一正一反。但是舵机的摇臂一般都是向内或者向外安装。这样这样正好是舵机的反向而摇臂动作的正向。不知道我写的你能够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