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楼主(2013-02-25):
知道这个是什么驱动?怎么接线的      侧面

网友:
看着差不多的地方,接,试,接错了接过.

网友:
CW好像是脉冲,CCW是方向,MF是使能端吧,应该是这几个接控制板,7,8,9,10估计是电机线圈了。下面就是110V电源了,高压驱动不错。

网友:
韓國的五相步進驅動
電流2.1A~3.0A
輸入是雙脈沖式的(CW/CCW)
ABCDE接五相電機的五條線
最下面的110V是輸入交流電壓
輸入範圍85V~130V均可
FH為全步進(五相0.72度)或半步進切換鈕(4-5相0.36度)

网友A:
F.G為接地(FRAME GROUNF)
M.F.為脫機控制(MOTOR FREE步進不鎖定)

這樣應該就會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G為接地(FRAME GROUNF)
M.F.為脫機控制(MOTOR FREE步進不鎖定)

委员长 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G為接地(FRAME GROUNF)
M.F.為脫機控制(MOTOR FREE步進不鎖定)

谢谢委员长半夜为我解决问题   这个驱动当时是坛友华山兄当作开关电源出给我  当时是和一个110V变压器 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