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津0618b型仪表车床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最近收了一台天津的0618b 分解保养后 装配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皮带塔轮有前后2-3mm 的间隙 就是皮带轮在主轴上有前后晃动2-3mm 的现象 请教各位朋友 这个间隙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原装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有220v和380V 两种接线的方法 可假如接220v 那个电器板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大家帮忙 图片借用论坛朋友的谢谢

网友:
这个皮带轮本身就是在轴上滑动的,边上大齿轮上有快慢速离合。

网友:
我觉得不正常我的也是 快慢齿轮和向左向右的走刀齿轮上都有顶丝 松开调好间隙再拧死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位兄弟说的对,慢速的时候皮带轮和主轴是分离的, 可以在主轴上转动但我这个是皮带轮是在主轴上前后的旷动2-3mm 向机床后部旷动的时候, 快慢速离合的那个销子就会脱出皮带轮上面的那个孔有一半,怎么看心里也感觉不对。

楼主:
3楼朋友的意思是说 调整快慢齿轮和走刀齿轮之间的间距 来控制皮带轮的前后旷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朋友的意思是说 调整快慢齿轮和走刀齿轮之间的间距 来控制皮带轮的前后旷动量??

就算有间隙也不能那么大 快慢齿轮是靠齿轮上有个小销子开启的不是靠间隙 我的就基本没间隙

网友A:
有点间隙正常的,试想没有间隙在慢档时皮带轮会和左右那个齿轮磨擦,另外22o伏是三根相线都是22o伏的意思,不是一相一零22o伏!

网友:
如果皮带轮在主轴上有一点左右间隙是正常的,如果皮带轮在主轴上前后晃动就是销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