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8车丝 还有挂轮

楼主(2013-02-25):
车丝和电机转数有关吗   我感觉我的0628转速快了  电机不是原装的  我配的是220V的 感觉走刀变速相也没啥大用啊 还得换挂轮不是   还有就是挂轮 主要车公制螺纹 数了数 就  两个30 一个120  一个127  一个70的  差不少啊  问问挂轮多少模数的啊

网友:
电机要用4级1400转。

网友:
好像还有960转/分钟的220V单相电机

网友:
楼主卖了算了  我接着

楼主:
我是想问  如果不是原装电机 原装转速  就不能车 公制螺纹了吗 挂轮全的话

网友:
车螺纹和是不是原装电机没有关系。
主要是主轴的转速和纵向走刀要匹配,匹配是通过挂轮来完成的。
不知是否看懂。

网友:
车撕肯定换挂轮的。 走刀箱只是控制走刀量 对象是完成粗车和精车的目的/。

网友A:
0628不能用1440转的电机。主轴铜套爱坏,要用960转的6级电机,750瓦

网友:
我有些1.25模的挂轮,看看你用不用的上。

网友:
模数嘛,比如1.25模的。100齿的直径就是100X1.25+3毫米=128毫米。1.5模的就是100X1.5+3毫米=153毫米,量量你的齿轮齿数在量量直径就知道是几模数了。

楼主:
这个应该是1摸的吧  今天用仅有的 30 70 120的轮子车丝 没有60的  试了试 车丝   弄断好几个刀  车的丝还不光  有的还乱  发现好像丝杠 有间隙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628不能用1440转的电机。主轴铜套爱坏,要用960转的6级电机,750瓦

原配  1964年的机床,就是960  的 电机,不过只有6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配  1964年的机床,就是960  的 电机,不过只有600w

这机器最小的550瓦。最大的800瓦。现在标称0.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28不能用1440转的电机。主轴铜套爱坏,要用960转的6级电机,750瓦

我的是2800转得1.1KW电机  我只用低速  一般5 600转吧

楼主:
第一张图中的那个 正反转开关  难道不能在电机转动时用吗 会打坏齿轮?  今天一天都在这么用  幸好没坏  那车丝可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中的那个 正反转开关  难道不能在电机转动时用吗 会打坏齿轮?  今天一天都在这么用  幸好没坏  那 ...

1400转的电机不能用。齿轮箱,主轴套容易坏。电机没停住不能换向。

楼主:
那车丝 多费劲啊  能不能 按个 正反转开关 如图

网友A:
220V的电机,如果在外边看到4个线头,2个线头为一组,其中任一组线圈2个线头调换一下,即可换向。3个线头的电机要拆开找到另个线头。

网友:
做点木工活应该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电机,如果在外边看到4个线头,2个线头为一组,其中任一组线圈2个线头调换一下,即可换向。3个线头的 ...

“其中任一组线圈2个线头调换一下”这是啥意思  我的就是4个线头的  两个为一股在一起连着  两股分别接正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任一组线圈2个线头调换一下”这是啥意思  我的就是4个线头的  两个为一股在一起连着  两股分别接正 ...

2组线圈共4个头,两个通的为一组。第一组两个头设名为A.B,为运行绕组。第二组两个头设名为C.D,。C或D串接启动电容,为启动绕组,A和C并在一起,B和D并在一起。并后的两个头接220V,AB之间互换。或CD之间互换,都可换向,    你那两股拧在一起的要拆开,测一下好分组的。仅供参考,不知看懂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任一组线圈2个线头调换一下”这是啥意思  我的就是4个线头的  两个为一股在一起连着  两股分别接正 ...

交流电机220V的没有正负极。

网友: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