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鸟进来帮帮忙吧。

楼主(2013-02-25):
请问一下我的
电池
怎么 单片电压高 别的底 我的是3S的。 单片个是 4.10 4.20 4.10 呢 差这么多 正常嘛? 麻烦各位老鸟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正常,电池可能过放了或者摔过,充电不要直充,要用平衡充

网友B:
二楼正解,完全正确。恭喜你这块电池可以用来做遥控电器电池了

网友C:
我也遇见过 你换充电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