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rSky 2.4G 8通道FUTABA 2.4兼容接收机

楼主(2013-02-25):
FrSky 2.4G 8通道FUTABA 2.4兼容接收机
有没有朋友用这个接收机,这个接收机怎么和futaba 10cg 2.4g对拼,看了卖家的说明没看明白,有人具体操作过吗,能否给愚笨的我讲讲

网友:
好像与T8FG可以接。具体能不能与10C配要问卖家了。

网友A:
把控调成fasst制式开机放在旁边,然后接收机按住F/S键上电  看见绿灯常亮就对好频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调成fasst制式开机放在旁边,然后接收机按住F/S键上电  看见绿灯常亮就对好频可以使用了

怎么调成fasst制式?

网友:
这个我没有2.4的10C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一般来说默认就是FASST制式  只要你插的是TM10高频头就行了

网友:
我就用这个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