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飞控里的高度显示是以家的高度为0还是以海平面为0。求指点!!!

楼主(2013-02-25):
各位朋友:A飞控上天后,显示的高度是以哪里为参考点?当设置失控返航的高度是以那个为参照物?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我们这里飞行环境不是很好,有航线,设置高了影响民航飞行,必须飞低点,但又不能太低,太低要撞楼。请行家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所在位置的gps高度

网友B:
当然是你的起飞点开始算

网友C:
高度有两种测量方式,一种是gps计算高度,另一种是气压定高。
气压定高更准确。
你起飞的时候,高度会默认为0,当你飞行的时候,电脑会按照高度每升高一米气压变化差来计算高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有两种测量方式,一种是gps计算高度,另一种是气压定高。
气压定高更准确。
你起飞的时候,高度会默认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你的起飞点开始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在位置的gps高度

谢谢!

网友:
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