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电主轴内部拆解结构图

楼主(2013-02-25):
搜刮到一个三无小电主轴   不知道出处  唯一的标示就是内圈有打标的一串数字标示

     双轴承结构   但是轴头孔是带锥度的内孔  底部是一个带螺纹的安装孔   外圈除了一个扳手卡口外  无螺纹

     不知道要配什么样子的钻头    或者夹头   有见多识广的 提点一下  感觉像是淘宝上的 木工钻头 锥度外牙双层钻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转接夹头配 可以装雕刻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吗?

前沿是个锥度  只有2mm深 然后就是一个直的圆孔  底部是内螺纹孔  感觉就只能上 帖子里的那种钻头   或者外面加一个ER延长夹头  但是又没有内径是12的延长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沿是个锥度  只有2mm深 然后就是一个直的圆孔  底部是内螺纹孔  感觉就只能上 帖子里的那种钻头   或者 ...

如果通孔,可能要用拉杆的,坛上-朋友送我的一支小主轴,也是前端只有锥孔,靠拉杆来拉紧夹头。

网友:
这个电主轴的头部锥形头应该是B12的短锥,适合安装钻夹头等各类夹具,蛮好的,淘一下,挺多的,可以上自锁式的1.2~10mm的钻铣夹头,国产的七八十元

楼主:
测绘出来的结构图

底部螺丝深度12mm   外径12mm粗  锥度深度大概10mm

经过 上海小葛  提示 找到一个类似的夹头  好像可以 只是还没找到这么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绘出来的结构图

底部螺丝深度12mm   外径12mm粗  锥度深度大概10mm

其实这是瑞士伯尔尼也就是仪表钟表车床上弹簧夹头的变种,就是在头部加了六边形或者四边形,方便活动扳手拧夹头能传递扭矩,主轴要不打孔要不也铣边施加对应力,这种主轴通常不用通孔,是免拉杆的设计。难点就是在这个内部很深的内螺纹的加工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瑞士伯尔尼也就是仪表钟表车床上弹簧夹头的变种,就是在头部加了六边形或者四边形,方便活动扳 ...

主轴上面  就是有一个对称的卡扳手的凹槽    内部是M6的螺纹     感觉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了  只是淘了一下没找到头子上有六边形和四边形的锁紧结构的

再找找看 找不到就想办法订做ER连接杆套上去     主轴成色一般了  而且功率不大  花费太多感觉有点不划算了

网友C:
主轴成色一般了  而且功率不大  花费太多感觉有点不划算了   。那就没必要费那个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成色一般了  而且功率不大  花费太多感觉有点不划算了   。那就没必要费那个劲了。

是啊  轴承都要换了   其它的还好   估计就几百瓦来着   花大价钱去搞夹头  还不如买新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