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无刷绕线图,无刷云台用的是哪种绕线法呀?

楼主(2013-02-25):
那么多无刷绕线图,无刷云台用的是哪种绕线法呀?

网友:
云台电机的绕法,与动力电机的绕法是一样,只是最后6根线的接法不同,云台我看了1下图其是星形接法,动力是三角接法

楼主:
按你的说法,那不是只要把线头抽出来重接一下就行了?不用重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那不是只要把线头抽出来重接一下就行了?不用重绕了?

估计不行,云台电机的KV值很低的,一般100K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云台电机的KV值很低的,一般100KV以下,

一定要100kv以下的电机才行吗,maxon的盘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