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电压问题,懂得大侠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2-25):
新买了一台14SG,但是控电是5S镍氢电池满电7V,控内5.6V报警。但是不想用原带的电池,所以买了一块2S的8FG锂电用了一根降压线,满电插到控上显示是6V,请问我设定多少电压报警啊?我用了一块没电的2S锂电(单节3.7V)插上降压线再插到控上显示的是5V。想问一下 我充满的2S锂电控内设定多少电压报警。顺便问一下14SG就真不能直接用2S锂电么

网友:
说明你的将压线是降压了2v呗,锂电3.8v差不多了。3。8v*2-2v就是你要设置的电压5.6v

网友:
设置成 7.4报警

网友:
镍氢5s充满 7.5

网友:
14的控电不说是锂铁电池么…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2S,是没有问题的。原装电池的好处是只是不容易坏,锂电容易坏造成用户对控的口碑不好。放心用吗2S锂电。

网友:
去买个4pk上面用的铁锂吧,跟14sg原装铁锂通用的

网友A:
听说直接用2s锂电没问题

楼主:
谁直接用的2S锂电啊 我不敢插啊

网友:
2slipo电压过高了,铁锂正好

网友:
可以试试降压线呗~7.4到6V,两个二极管搞定~

网友B:
我都没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设!

你也改2S锂电么

网友(2013-04-05):
我已经在用2S了,充满电后8.4V,已经正常用了一个循环,没碰到什么问题。用到7.2V后,就充电是了

网友C:
你拆开futaba 14sg 就能看到稳压芯片 最大输入35V

最大电压

最大电压

稳压芯片

稳压芯片

网友:
没用锂电不清楚。但我觉得直接插2S大概不行吧?其实14SG原装电池比起以前10C 8FG 那些好太多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改2S锂电么

你听他的!!!他的买回来到现在还不会用。。。。。。呵呵

网友:
2S Lipo 烧了肯定没保修。。。

网友:
原装很好了,如果要换,建议2S铁锂,充满7.2,我在用。

网友:
我是T8FG 就是2S直接插,用了一年多了,没出过问题,不知道14的高档货是否耐操了!

网友(2014-07-05):
原装电池怎么用一下就没电

网友:
锂铁的话是6.2v报警

网友:
你这叫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开futaba 14sg 就能看到稳压芯片 最大输入35V

赞!!!!!!

网友:
有给专门14sg用的2s铁锂电池,干嘛?三千花了省两百?

网友(2014-10-09):
推荐一个电池 充一次电用很久.不是做广告,因为我自己改了在用.LiFe

网友:
反正我是直接插2S锂电的

网友:
就去买2S的铁锂,报警电压设置到5.5V,铁锂截止充电电压是3.65V切记。

网友:
遥控器用的锂电,截止放电电压不必像动力电池那么严格,因为电流相对来说很小,只要电压不是太夸张低,都不会有过放问题。一般单节电压不低于3.2~3.3V都是很安全的,我很多控电都这个截止电压用了很久一点事没有~~

网友A:
格氏走14sg专用锂铁2S 6.6v

网友(2015-01-18):
听说2slipo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