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控电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5):
新买了一台14SG,但是控电是5S镍氢电池满电7V,控内5.6V报警。但是不想用原带的电池,所以买了一块2S的8FG锂电用了一根降压线,满电插到控上显示是6V,请问我设定多少电压报警啊?我用了一块没电的2S锂电(单节3.7V)插上降压线再插到控上显示的是5V。想问一下 我充满的2S锂电控内设定多少电压报警。顺便问一下14SG就真不能直接用2S锂电么

网友:
你何必那么纠结 呢?用原装电池不是省钱省力吗?

网友:
原装1800的镍氢够用了

网友:
大家还是觉得锂电用起方便哈,过段时间可能就有14sg的锂电了

网友A:
你的降压线降压太多了,用两个二级管(比如1N4001)串上降1.4V左右,刚好用2S锂电,满电时8.4-1.4=7V,报警电压按单S3.5V再减去降压刚好5.6V

网友:
14sg原装镍氢电池很省电的,充一次电,可以断断续续用10多小时

网友:
就是爱折腾

网友B:
原装的是LiFe电池,要400多,副厂的100-200都有。

网友:
我用原装镍氢电池。

网友(2013-05-09):
引用 网友A:
你的降压线降压太多了,用两个二级管(比如1N4001)串上降1.4V左右,刚好用2S锂电,满电时8.4-1.4=7V,报警 ...

麻烦问问。1N4001串联的话,是分别在正负极都要串联?还是只是在某一极串联2颗即可?

网友:
。。。我用的2S锂铁电,直接拉到最低。。MS最低只能5V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