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开车床做挂轮

楼主(2013-02-26):
买的6128放了2个多月也没干过活,这几天在一本地资深老玩家那里弄了台25V,想改数控,为了省米,想着自己动手慢慢搞,先车根丝杆吧,要车丝了,才发现配的挂轮搞错了。晕死啊。这个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啊。没办法,不能用,为了省钱只有在淘宝从新买了1.5模的正齿轮自己改了。网上买的齿轮都是15毫米厚的,要车到12才能用,那个90齿的居然有18厚,车了两天终于车好了,这下过足瘾了,车了几公斤铁销。最后说下,大卡盘干活还是不错的说,要是卡盘小了,估计又得外协放血了。话不多说,看图吧。

楼主:
不知那个键槽怎么开好,山寨铣只能用铣刀,铣出来是圆的,不是很爽,准备上线割算了

网友A:
不用花钱去线切割,用锉刀锉就可以了,我所用的齿轮键槽全部都是用锉刀锉成的。买一把几块钱的偏平锉(要粗锉路的,其中一侧面一定要有齿的),齿轮很容易锉的,几分钟就可以锉好一键槽。
将没有锉路一侧用角磨机割去。

网友:
呵呵。。。楼主真能折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花钱去线切割,用锉刀锉就可以了,我所用的齿轮键槽全部都是用锉刀锉成的。买一把几块钱的偏平锉(要粗 ...

老兄这个办法值得试试,这个挺适合我这种有时间没钱的玩家啊,先谢了,明天就去买吧锉开干。

网友:
锉或多或少会有弧度(高手怕也是做不到没有),插出来的,那个变形金刚就有这个功能,插床这圈子里好像没有车,铣普及。

网友B:
楼主,不扩孔的话,最好给卡盘的3个指头带上个手套(软铜的)。

网友C:
车床也能插键槽啊。。。。

锁住主轴  刀架上 装把特殊的刀(找根白钢条磨一个,形状自己想) 然后就摇大拖板呗。。。。。

网友:
几个锯条绑一块也能开槽。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齿轮的键槽要求不高,锉刀锉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那个键槽怎么开好,山寨铣只能用铣刀,铣出来是圆的,不是很爽,准备上线割算了

前几天有位大侠用车床插键槽。有图片,找找看

网友D:
楼主,这样装夹齿轮会不会把齿夹坏了?

车床也可以插键槽的,论坛里见过。

网友E:
小车床不错呀。我看见的6128不是这样的。没有下面那个光杆。在淘宝要8000呢。楼主的是二手的?多少大米弄到的?

网友:
楼主这床怎么跟0630大同小异????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车床做齿轮呢?原来是改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扩孔的话,最好给卡盘的3个指头带上个手套(软铜的)。

晕死,还真没注意到这个,不知干这一单,卡爪有没有收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车床不错呀。我看见的6128不是这样的。没有下面那个光杆。在淘宝要8000呢。楼主的是二手的?多少大米弄到 ...

光床2500大米,不过没那个小拖板和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装夹齿轮会不会把齿夹坏了?

车床也可以插键槽的,论坛里见过。

齿轮没这么脆弱吧,我都看过了,没有任何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也能插键槽啊。。。。

锁住主轴  刀架上 装把特殊的刀(找根白钢条磨一个,形状自己想) 然后就摇大 ...

感谢兄弟,你这个建议更好,优先试试你这个,不行再挫。

网友:
弄个齿轮洗到卡到卡盘上把物件固定在工作台上就行了

网友:
是齿轮铣刀手误

网友:
用铣床干过插床的活的路过

网友:
用车床插键槽。有图片,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