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充板 我凌乱了

楼主(2013-02-26):
初初看到并充板的时候  这特么难道是直接并起来的?  到处翻帖 看图片呐  发现真是这么回事.

这个时候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可以为0.01V的精度 去花几百上千钱买个高精充电器(虽然这0.01V的精度并不能使你的电池寿命长多少 或者说一样)

但却能忍受几个电池并在一起同时充电的并充板  而商家的不负责任广告更是吹嘘18块并充!!

对于20C 30C这种低内阻的电池来说 如果两块电池电压相差大如0.2 0.3V  并联的瞬间  不知道电流会有多巨大.

而且 用在航模上的电池 寿命通常不会太长 多十次 少十次 内阻相差估计也大 再并起充电 无疑是恶性循环.

可能有的人要说了  我一直是这样充 也不见有什么问题. 这大概就像酒驾 不见得一定出问题 但一旦出问题 没有得后悔.

建议大家从安全角度出发 尽量少并充 尽量不并充 .

网友:
那串充好了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说我真的后悔买了

网友A:
楼主似乎没注意给一块2200mah 25c放电的电池加0.2A电流的时候,电压会上升多少?
同理,还没等你大电流开放呢,低电压的电池就升压了。

不过呢,确实有人用示波器测量过,会有一个瞬间大电流。瞬间是毫秒级别,大电流确实很可观。

用吧,电池没有用坏的,不是摔坏就是放的时间太长坏掉了。
同样的,别买什么珍藏版电池,出厂电池就开始衰减,两年一次没用也是旧电池了。

网友:
如果是同品牌同批次电池并充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搞不太懂,我BC168并充板店家说能插满充电,,,,,

网友:
论坛搜索“并联”或“并充”,讨论过很多回了。时至如今,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似乎没注意给一块2200mah 25c放电的电池加0.2A电流的时候,电压会上升多少?
同理,还没等你大电流开放 ...

楼主似乎没注意给一块2200mah 25c放电的电池加0.2A电流的时候,电压会上升多少?
同理,还没等你大电流开放呢,低电压的电池就升压了。

不过呢,确实有人用示波器测量过,会有一个瞬间大电流。瞬间是毫秒级别,大电流确实很可观。

这是两个800ma 普通C数的锂电 时间单位是min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示波器测过 还是说你的毫秒比较长
如果是20c 30c 低内阻电池 结果估计比这个大得多.

用吧,电池没有用坏的,不是摔坏就是放的时间太长坏掉了。
同样的,别买什么珍藏版电池,出厂电池就开始衰减,两年一次没用也是旧电池了。

电池一定是可以用坏的 放的时间长不长和你怎么保存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也没发现什么副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似乎没注意给一块2200mah 25c放电的电池加0.2A电流的时候,电压会上升多少?
同理,还没等你大电流 ...

我没看错的话,最大电流似乎是1200ma,也就是1.2A,对于一个800mah的电池,5c充电我都要给他4A电流了。这点电流。。。

网友:
其实没啥,卖电池的还是卖这么多电池。用的省的,很久换一次,但是每次换就是一大批。
用的多的,一年换一次,每次换也没多少钱。
就是每年换的频繁用新电池。不每年换的,就是偶尔用新电池。。

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最大电流似乎是1200ma,也就是1.2A,对于一个800mah的电池,5c充电我都要给他4A电流了。这 ...

这是两个800ma 普通C数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也没发现什么副作用。

我的言外之意是 既然连并充都没关系了  何必为0.01V的精度 去买个几百上千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两个800ma 普通C数的锂电

再普通C数,他能放出8A电流吧。那么我们暂定他的内阻为100豪欧?那么两者之间构成电路,好吧,导线,插头内阻全部忽略,那么就是200豪欧。嗯,这是直接平衡头对平衡头的。

他们压差是0.25V(话说真有点大,我一般单体差距在0.1v以内才给他并一起)。
按照欧姆定律。0.2欧= 0.25v / X 电流
X = 1.25A。
从你发的图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不过1.25A的电流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是一个大下坡。

那么按照2200mah,单体内阻为5豪欧计算。

0.005 = 0.25v / X 电流
X = 50A

这里的5豪欧指的是A级电芯的2200mah电池。也就是平时实标35C,虚标40C 50C的电池。

其实如果一个单体差距是0.25V,那么三节加一起就是0.75V,也就是一个11.1的电池盒一个11.85的电池给接一起了

如果算上插头和导线内阻,这个电阻要大的多。

担心那么多干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言外之意是 既然连并充都没关系了  何必为0.01V的精度 去买个几百上千的充电器

买上千的充电器,不是为了0.01v的精度,是为了1000W的充电功率。
说白了,还是为了能不停飞的诱惑。

飞行时间5分钟计算。

如果你1C充电,充电时间1小时(实际上哪个都比这个一小时多)。那么你需要准备24组电池,如果不用并充板,你需要准备12个充电器。别说保姆,保姆也只是轮流充6组而已。这样,你飞完12组,另外12组也充好了。
如果你5C充电,充电时间12分钟,你只需要准备6组电池。3组电池在飞,3组电池在充。不用并充板,你只需要3个充电器。

如果采用并充板,以450直机为例。那么22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12A。3组电池,PL6,PL8,306B,3010B之类的一个充电器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要买3个能12A充电的充电器呢,还是买一个能30A充电的充电器+并充板?
还有一个问题,你外场出去是带3个充电器呢,还是带一个充电器+并充板?

如果是50E的固定翼3d,电池一般是6s 2200mah,因为50E飞行压力大,一般会飞一会儿,停顿一下几分钟,再飞。这样实际上两组6s的电池就能飞了。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并充板了。

更大级别的飞机,也是一样,用并充板的很少。
并充板,还是小飞机们用的很开心。

网友:
又热闹了

网友:
一直并充,电池400个循环的路过。

网友:
正准备买并冲板,听楼主一说不敢买了

网友:
一直并冲,飞了一年半了,现场快充快放对电池好

网友:
听小兵的还是听将军的呢

网友:
这个真无所谓,反正天C真正的A级电芯如凤毛麟角,用不着那么费心保护

网友:
看来LZ还是没明白千元级的充电器首看功率,其次才是精度,

网友(2014-01-07):
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争论不休啊,到底并充合适不

网友:
并充用了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
并充才能体现大电流充电器的优势哈,不过我现在喜欢上串充了,能看到每块电池的电压,,,并充就不行了,,,

网友: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