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失控返航点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naza 在搜索到足够卫星数前就已经推油起飞了,然后再收到6颗以上卫星(闪绿灯)此时如果失控的话,自动降落点会在哪里?

网友A:
在哪闪的绿灯失控返航点就是哪。

网友B:
哪搜到大于等于6颗卫星的地是返航点,应该在空中了

网友C:
返航点可以自定义,所以不可能在空中,况且不建议失控返航时让他自主降落,一般到目视区域夺回控制权,自主降落不会100%成功,在硬地面有翻车的可能。

网友B:
是可以自定义,但我想楼主问的是自动记录在哪里,若会自定义,这问题也就没必要问了

网友D:
认到足够的星数后,可随时记录航向及返航点。快速搬动X2五次以上,绿灯快闪就表示定位成功。

网友B:
是3-5次

网友E:
哪搜到足够定位的星就返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