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起弧的等离子切割机可以改成非接触起弧吗

楼主(2013-02-26):
我准备买台50的等离子切割机,接触起弧的,卖家说起弧后正常切割可以非接触,我想买一台改数控,这样的话起弧的时候要接触一下工件,然后抬起喷嘴切割,不太方便,请问一下可以50的等离子可以改成非接触起弧的吗?

网友A:
可以的。主要增加一个引弧装置。接触起弧的容易烧割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主要增加一个引弧装置。接触起弧的容易烧割嘴。

如何增加 可否细说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增加 可否细说一下?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建议参考氩弧焊的引弧电路。成本大约100吧。

网友B(2013-04-27):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建议参考氩弧焊的引弧电路。成本大约100吧。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

这个也可以。但是用他成本高。最好采用电子地。成本低。

网友(2013-10-11):
这么厉害吗。我买的lgk40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