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如果坦克只做炮塔稳定的话 陀螺仪是放在车体里还是炮塔里

楼主(2013-02-26):
如题

楼主:
是不是炮塔旋转电机的最大速度等于超信地旋转的速度 那么炮塔的的指向基本不会变?

网友:
只要水平放置即可

网友A:
放在炮塔好一点点,前提是你得找一个可以让陀螺仪平放的地方

网友B:
放炮塔里,放置要求根据陀螺仪的说明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炮塔好一点点,前提是你得找一个可以让陀螺仪平放的地方

那陀螺仪是要求单独供电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炮塔里,放置要求根据陀螺仪的说明来

那陀螺仪是要求单独供电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陀螺仪是要求单独供电吗 ?

直接从接收机取电的,陀螺与炮塔电机的连接可以去电直区参考下尾电机电直的锁尾方案

网友:
M1實車用上了7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接收机取电的,陀螺与炮塔电机的连接可以去电直区参考下尾电机电直的锁尾方案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