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坦克炮塔稳定 用什么样的陀螺仪比较合适?

楼主(2013-02-26):
如题

网友A:
只要有AVCS功能就行。(也就是锁尾功能)
安装时有一点说道,玩过直升机的都明白。

网友B:
2个陀螺仪。。。一个水平一个竖面
有钱可以用云台稳定陀螺仪代替2轴的就够了

网友C:
2个单轴的,越贵越好。。。

网友D:
好像不是用陀螺仪的 是用闭环控制的伺服大扭力电机 和火控系统控制锁定 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