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用华科尔接收机的能内置吗?

楼主(2013-02-26):
华科尔的接收机你们能放在450机身里吗?我的感觉怎么放都不行
能放进去的同学能发张照片,让大家参考下

网友:
华科尔哪个型号的接受?

网友:
侧立位就放进去了,平着竖着都是不行的,以前有照片的。

网友:
我用rx1002,也是侧放,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802

这样侧放是可以,但是中间有个隔板要取下来,这样担心影响强度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侧放是可以,但是中间有个隔板要取下来,这样担心影响强度不啊?

那个隔离板是为了能够上下放接收机和三轴而加的,不影响整体强度。

网友:
脱了外衣穿上雨衣就进去了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放侧面

网友(2013-07-29):
接收机受通道数多少而影响尺寸,有副翼用RX601,体积最小最轻。无副翼用RX701,7通道正合适,且刚好能放进PRO肚子。用7通道以上的接收不可取,浪费了一个通道不说,又大又重。

网友:
无副翼的也可以用rx601,体积又小又轻便,价格还便宜

网友:
脱了衣服可以横着放

网友:
这个,一直1002的侧放的飘过!

网友:
我用RX601,小得可爱,可以平放在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