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需要自己升级的地方有哪里?

楼主(2013-02-26):
想入手个飞越456空机,听说缺 陷也不少,请问除了螺丝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自己改装升级?

网友A:
何必呢 ? 直接入Y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呢 ? 直接入YT啊

亚拓刚卖了!炸不起。

网友:
换了螺丝也就差不多了,反正当练习机用没那么高要求,金属件换多了增加重量

网友B:
sport的话尾波最好换了,原装的震动太大。

网友C:
pro最好换个冰人的外丝横轴
很好用

网友D:
大齿盘,尾驱齿盘,大齿中心座,这3件最好用用回亚拓的,平整度太差没法用

网友:
这个改装升级件很丰富!
LZ去网店逛逛7075、冰人之类的,自己挑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把亚托卖了?
炸了换副厂件一样的

亚拓3gx太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最好换个冰人的外丝横轴
很好用

对啊,昨天450亚拓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齿盘,尾驱齿盘,大齿中心座,这3件最好用用回亚拓的,平整度太差没法用

谢谢你!还有吗?

网友F:
飞越的产品批次很多,而且他的套机和单独卖的配件中的东西不一样,一般套机质量会要好很多。你需要的是清楚他的哪些地方有问题,需要换什么。

我一直用的飞越的配件,也买过一次他的350元的套机,PRO,碰到过的问题:十字盘,PRO套机中的鱼眼虚位巨大,还无法拆卸,只有换了单独的配件。尾中联天生就是歪的。干脆换了飞越自己的新款尾桨套件,很不错。大小齿盘都会跳舞,换了配件装的,好多了。套机是4毫米内丝的横轴,不喜欢,(见过太多内丝射桨的了)自己改了3毫米外丝。另外它的金属7字臂有款是不带尼龙衬套的,不要用,宁愿用塑料的。还有的批次尾旋翼控制组中的铜套是铆接的,间隙大了后只有暴力拆解,而且自己装新的还不好铆。碰到这种情况就只有碰大运了。

网友:
450pro fbl 680元的換了金屬L臂、全金屬蟹爪、金屬尾垂直翼固定座、尾傳動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产品批次很多,而且他的套机和单独卖的配件中的东西不一样,一般套机质量会要好很多。你需要的是清楚 ...

我的亲娘啊,有这么差劲呢?那固朗的怎么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感觉10 楼说的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亲娘啊,有这么差劲呢?那固朗的怎么样?

只要会搞,没有什么问题.固郎比飞越好,但价格也很好啊.飞越有种价格比较贵的套机,应该质量会好很多.没买过,不确定.不过你前面都买亚拓了,件都是通用的,完全可以换靠谱的副厂件飞呢.

网友:
副厂的东西质量都差不错,既然买了亚拓的就不要卖了,容易炸的配件就换副厂的,技术好了再上亚拓的配件。

网友G:
飞越680空机,几乎没要升级了

网友H:
劝你分开买吧。富丽的机身和7075的头尾

网友I:
自己组装一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何必呢 ? 直接入YT啊
小狗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