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的高级模式,就是用mixer的十字盘模式在哪设啊?

楼主(2013-02-26):
我之前装450遇到一个问题,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363&page=1#pid9438750
然后换了十字盘模式就正常了

但是我d7e刷了deviation固件后,用高级模式就找不到十字盘模式这个选项了,大家知道情况的给指点下

网友A:
模型设置里有一个选择飞机还是直升机,在那上面按ENT键就会进入十字盘设置的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置里有一个选择飞机还是直升机,在那上面按ENT键就会进入十字盘设置的页面

你mixer里也要设好才行,建议去找一个模板

楼主:
求高手传个模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高手传个模板吧

切换到通用模式,再切换到高级模式,就有CCPM 的混控设置了

model2.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通用模式,再切换到高级模式,就有CCPM 的混控设置了

这个是什么飞机的模板?我现在有个有副翼450 有个 0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通用模式,再切换到高级模式,就有CCPM 的混控设置了

suv大大帮我看下这个问题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206&extra=

网友:
什么叫十字盘模式?在模型设置,飞机里找到直升机,然后进去后可以选择十字盘,是120还是120e之类的,选择好后进入mix里可以分别调整单独通道对应的是CCMP的哪个通道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