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关电源的两个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3-02-26):
有一个电源坏了,有两个二极管爆了, 红圈里面的那两个。想问下是什么型号。或是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图中那 两个串联的,电路太复杂了,只是画了周边的很简单的走向

网友A:
15 A 600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 A 600 V.

谢谢,可能表达的意思不清,不是那四个15D60K是红圈里面的那两个很小的,那种红色的一头有一圈黑色标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