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个月..终于..3GX重启问题解决了(附上布线)

楼主(2013-02-26):
事件发生在1月24号飞机入嫁,一晚时间搞好,次日试飞,结果飞行中3GX给我........重启了...
损失最惨是原厂碳桨,哎...之后就断断续续的调试,发帖子问(之后发现陆陆续续有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打电话问,该问的都问了。
最后我实在是折磨烦了,决定返厂,他们说是因为我舵机中立点没设置对,重新帮我设置了,说是舵机行程可能顶住,电流需求高了,
导致电流供应不足,3Gx重启。结果拿回来后飞起来不到几秒就重启了,开始认为是家里wifi问题,试着关掉,问题解决,但是飞了2天,
又重启了,想了想,最终问题有可能出在电调了,于是吧飞机拿手上打开油门大约30%,摇晃几下,所有舵机都在修正,tmd不到1分钟
给我重启了。这很明显就是电调的15A供不应求嘛。好吧,因为之前看到一位模友说加了一个UBEC就好了,立马去X宝买了一个3A UBEC
(自己搜吧,就只有那么几个),装好了,家里的Wifi也打开了,正常没事,飞了六块电池。期间也拿手上各种摇晃,也没发生过重启。
终于给解决了,不容易啊,之前不想玩的感觉都有了。个人认为这15A电调配在250上很是不够啊。

附上JJ布线:
JJ的肚子都饱得不成样子了

我把UBEC放到电调下面

最后来张跟另一个老成员来张合影吧

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样问题的机友有点帮助吧。

网友:
250 pro蛮不错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严峻,除非是楼主电调有问题,要不真的要反问一下亚托,难道你们就没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严峻,除非是楼主电调有问题,要不真的要反问一下亚托,难道你们就没测试过吗?

我真的不能说我的这电调有没有问题,手上也没东西检测,我也很怀疑怎么会出这样的缺 陷,而且都是用3GX 3.0出的问题。而且都是在250上出问题。不过现在能解决了已经是很好了,不用再折腾了。

网友B:
ubec怎么接的供电,我还想直接接到插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ec怎么接的供电,我还想直接接到插头里了

我是把电调黑红线分别把胶皮挂去一点点露出里面的电线,用UBEC的黑红线对应绕上,然后用绝缘胶带卷起来咯。

网友C:
天行者20A路过,一样解决的这问题,原装15A我测输出电流的时候不小心烧了

还有顺带问下LZ的 415M 多少个起落了 出虚位了吗

网友D:
用过飞腾18的,30的,最后还是又买了个原厂15的,,,自有其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行者20A路过,一样解决的这问题,原装15A我测输出电流的时候不小心烧了

还有顺带问下LZ的 415 ...

36个起落,没有一点虚位,你的多好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飞腾18的,30的,最后还是又买了个原厂15的,,,自有其好处

你用15A没重启?还是你的3GX是2.1的

网友E:
恭喜兄弟加UBEC成功啊 不过UBEC的线最好还是焊上去的好,绕上去时间一长容易虚接和短路,会出问题的。

另外祝面试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兄弟加UBEC成功啊 不过UBEC的线最好还是焊上去的好,绕上去时间一长容易虚接和短路,会出问题的 ...

谢谢大哥指点,哈哈...我焊接功夫不行,明天让个五金铺老板帮焊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6个起落,没有一点虚位,你的多好起落了?

真正的起落只有6次,其余全是调机小炸10多次,现在2个415M 已经虚位影响螺距2°左右,换下来了,终于问题解决完933上了。。。也没感觉出个啥没虚位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起落只有6次,其余全是调机小炸10多次,现在2个415M 已经虚位影响螺距2°左右,换下来了,终于问题 ...

我小炸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因为重启问题~~ 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小炸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因为重启问题~~ 哎

一样一样,这次250DFC 3GX吧我折腾的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调电直了。。。。前后各种问题1个月终于用上了3.0 ,后面外加20多天就和重启做斗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样一样,这次250DFC 3GX吧我折腾的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调电直了。。。。前后各种问题1个月终 ...

兄弟用的是啥法子解决的重启问题?咱们几个好像是难兄难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用的是啥法子解决的重启问题?咱们几个好像是难兄难弟啊

换了天行者2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天行者20A

是啊,还是得从供电上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一样,这次250DFC 3GX吧我折腾的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调电直了。。。。前后各种问题1个月终 ...

天啊~你的情况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哈哈~现在都好了~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用的是啥法子解决的重启问题?咱们几个好像是难兄难弟啊

你说这简直就是一个设计缺 陷啊~让我们几个都折腾成这样~哎~不过弄好了必须爽飞一下了~

网友F:
           我也是加了3A UBEC才正常的,为了找到问题,我又入了V8,DX7S,因重启又损失300多配件。2000多的250,已经花费60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加了3A UBEC才正常的,为了找到问题,我又入了V8,DX7S,因重启又损失300多配件。2000多的 ...

哇~~你比我夸张多了,不过我的DX7S也是新进的,损失配件也是300多~~YT应该赔我们~说真的~是他们的设计缺 陷

网友:
多谢LS几位小白鼠哈,俺事先知道有重启这BUG,所以一直是拿在手上测试的,直到加了UBEC,至今毛损失木有啊

不过250看起来比450耐炸啊,有一次拿250自旋,结果打到晾着的衣服后炸鸡,下落过程中还把小孩儿的自行车上的铃铛都给打飞4、5米,落地后居然毛事儿木有啊

网友:
解决了好,还真折腾人!

网友:
多亏我是好赢18A 从没因供电出问题!

网友:
确定是BEC供电问题导致的重启吗?

网友(2013-05-27):
求UBEC接线方法啊!

网友:
  我早就说电调的事。。 陀螺重启最大可能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早就说电调的事。。 陀螺重启最大可能就是供电不足!  楼主可以查查之前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