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升空航拍(这都不能算航拍。。。)果冻严重。。望各位高手指点去果冻秘笈!

楼主(2013-02-26):
大概配置就是 700轴距的碳架四轴 1238碳桨 X-CAM云台 4822电机。。。一个老卡片机。。

果冻太严重了 请高手们指教!大概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好招??谢谢!!

网友:
增稳软件处理过吧,看着还行

网友:
电池改成下挂式

然后先把机架调到没有多少震动,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把云台与机架的连接位置弄得更加坚固,不要松松垮垮或者左摇右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硬件

怎么调硬件呀。

网友:
这不是果冻,是震动,螺旋桨动平衡处理好就不会有震动了

网友B:
可以试试看尼龙桨。APC那种。效率和稳定性是两个极端。不要相信了商家的数据和误导。效率再大你也不可能始终全油门。只要推重比达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看尼龙桨。APC那种。效率和稳定性是两个极端。不要相信了商家的数据和误导。效率再大你也不可能始终 ...

嗯 我定了对APC的 1238.。。希望能有改善。。真贵啊  71一对

网友:
有空也试试橡皮筋减震,你会得到启发,也许你就懂如何做好云台减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