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K8软件里面调平了十字盘,退出软件后怎么又误差?

楼主(2013-02-26):
我在K8软件里面调十字盘,中点、最低点和最高点都是平的,退出软件后,十字盘在最低点的时候却略微后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舵机虚位

网友B:
应该不会啊 你看看舵机一致性

网友C:
别说K8了,V8都有这毛病

网友D:
这个很难说 。。以后我那个自动微调动过了 也会 最好取消自动微调 然后把那个C 也按下 清除一下

网友E:
我也是一样,听本地模友用V8的说,正常的,调十字盘一定要以连着软件里调为准

网友F:
没事,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