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在某一油门段震动比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26):
飞机是450DFC,没装大奖和尾管。

大约在35油门。

网友A:
大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虚位造成的,你检查一下,那里有没有间隙过大的地方!

我旋翼头都没装,就一个十字盘,你说的虚伪位是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好说啊,我是拿在手上试的,有明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能说下是什么原因吗,跟马达有木有关系?

网友:
过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下是什么原因吗,跟马达有木有关系?

马达完好情况下,低转速时机身有共振点,转速提高就没了。

网友:
谐振,要么是没装好,要么是零件虚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完好情况下,低转速时机身有共振点,转速提高就没了。

原来是共振啊,学习了,谢谢!马达是450mx,才飞几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