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接伟力V911控高频头详细方法

楼主(2013-02-26):
自己的D10控接V911的高频头有段时间了,这两天帮助论坛的朋友弄好一个,今天又有朋友来问如何操作的问题,那么我就发个帖子吧
第一步需要大家把高频头从V911的控上拆下来

第二步需要拆开D10控
在图中标注的1、2、3、5、6这个几个数字是对应 911高频头的
建议焊接的时候先把D10的高频头拆下来,然后先焊接1、6然后安装好高频头后在焊接2、3、4.注意焊接1(TMS)时要保证烙铁可靠接地否则容易击穿单片机

第三部 按照图中的线序焊接

如果大家还不清楚可以 PM我或者QQ:649583920 注明D10加V911详细咨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固件用2.3.2的其它的 暂时会有问题

网友A:
D7E也可以这么干的吧?

网友:
感谢朋友的发帖指导,看明白了就开始整。我的是939B 焊台,不知道接地可靠不可靠,有无静电也不晓得。

网友:
不接地就温度够了 断电来烙1(TMS)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一时没想起来,哈哈,人老了,脑袋瓜子不灵光了。。。

网友:
帮顶,7e貌似比较好接台湾论坛上有详图,d10手中没有不然也上教程了

网友B:
问 楼主,改了后,刷了固件,还能用模拟器么?现在用模拟器练习中。焊接是照着哪张图焊呢?是最后一张图,用飞线么?:) 我人比较愚,问题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 楼主,改了后,刷了固件,还能用模拟器么?现在用模拟器练习中。焊接是照着哪张图焊呢?是最后一张图,用 ...

这个只能用飞线,这几张图是为了更加全面的介绍,一定先看明白在动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也可以这么干的吧?

D7E 也可以这样接但是 D7E的高频头和D10的不一样 论坛有D7E的详细接线图 您可以搜一下帖子。我这个是因为一直没有一个D10的详细的帖子,所以写了一个

网友B:
楼主,那个 D10 一接电脑,按住EXT 开机后,就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stm32 dfu ,这个驱动在哪里能找到?:) 望告知。

网友:
很好的技术贴,支持一下

网友:
另外一种接线法。

上图中,红色123·56,对应蓝色123·56用线连通就OK,焊接时候需要注意别把两个焊点给短路了,最好用尖头的40W左右电烙铁来工作(后文顺便说说焊的技巧吧)
然后双面胶把911的贴上去,天线同一个地方出。

固件使用2.3.8版本(其他有些老版本对频时候会导致控重启,更新这个版本的固件就OK了),在模型设置里面,选择FlySky 功率30mw(911飞不了多远,省点控电。。。环保),然后接通911电池,点控上“初始化”,大约5秒左右就OK咯~~!

目前飞伟力大瓢虫V929和V911情况良好。

第一:手感上~~~别说了,比V929原配那个控好100倍。D10的电位器精确度就已经远超过伟力的,加上摇杆顺滑,所以动作细腻多了。记得我以前发过一篇伟力大瓢虫跟华科尔小瓢虫的对比不?这下差距拉近很多很多很多~~~!

第二:无敌多功能,指数曲线、大小舵量、熄火开关这些对于V911或者V922来说~~~太奢侈了吧。。。不过真的有用很多。有了他,闲时用929玩玩刷锅、自旋航线挺有意思的。

第三:虽然V911仅是过渡机型,但能用D10来飞, 他也不至于退役了。还有,伟力作为儿童玩具类厂家,看看他们的飞机,航拍、射水、投弹……哈哈,一百几十的~~~,有点意思。

题外话:焊接技巧

很多焊不好的人,大部分是因为先把电烙铁点去焊点,然后线也没上焊锡就放去焊,这样很难上焊锡的,,,电烙铁在焊点上停留的时间长了,焊锡烧老了就更难焊,也容易导致虚焊。
注意下面的方法,关键是次序……电烙铁什么时候点上去是关键!

1、要一把好用的电烙铁,不用上百,20来块的就可以,最好用尖头的。焊接小电路,功率不用太大,30~40W就OK。60W焊的时候动作要快一点,干脆利落,要不焊锡太老火。 ,,
2、要用好的焊锡,必须的,焊小东西,用0.6~1.5mm含助焊剂的那种(不懂的话,按价格买就行,越贵越好。)
3、焊的时候,手最好找个合适的承托位置,以免手震。电烙铁要先够热了再开工。
4、焊接前,清理干净电烙铁头(最简单是纸巾快手擦他几下),然后立即上一点焊锡到电烙铁头上,少许即可,别太多(别滴下来)。然后把线头跟焊锡丝搭在一起,电烙铁点上去,置让焊锡融化并渗入到线头即可。
5、把需要焊接的线搭在焊点上,电烙铁再点上去,焊锡融化即可移开电烙铁,冷却,OK~~收工!

再顺便说说漆包线的焊接吧
现在大部分漆包线都是“直焊型”,就是不用先刮掉外面的漆就可以上焊锡的。一般用150~180°C的电烙铁(30W足够)就能直接焊了。
首先,电烙铁足够热后,上一滴新的焊锡(是一滴、新的不是烧老了的),然后把漆包线头插入到融化在这滴焊锡里面,停留大概10~15秒,会看到冒烟,然后移开漆包线即可,此时漆包线的漆已经被融化,同时焊锡也已经上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 D10 一接电脑,按住EXT 开机后,就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stm32 dfu ,这个驱动在哪里能找到?:) 望 ...

看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536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拆我的控,晒一下我改好的,哈哈。等会~~!

聪少都玩 911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聪少都玩 911 ??哈哈

在牛逼的技术偶尔911休闲下还是不错的,超级便宜随便炸 安全 厕所等小范围玩无压力

网友:
厕所玩不起来,哈哈,就2平方啊。。。小弟菜鸟,8平方的小房间只能对个尾。。。。

楼主:
最新的消息 经 SUVSUV大大的指导 可以用2.3.8的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