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自旋时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V120D02S在飞行时,如向左旋转(逆时针),则机身会向后偏,必须向前稍推杆修正,如向右旋转,则机身会向前偏,必须略拉杆修正,不知大家的V120D02S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V120D02s  没有自旋优化

网友:
小鸡 正常

网友:
一样~ 要不停的修正~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的...需要随时修正

网友A:
我的在地面上就狂转。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地面上就狂转。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检查下前后伞齿和传动齿是否扫了,120很容易扫的齿轮

网友B:
lz的情况和我的一样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情况和我的一样一样一样的。

原来这是通病啊,看来没辙了

网友:
原因解决了。原来是控没和陀螺仪连接上。接收器上都没显示灯。后来连接上了就锁得到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是通病啊,看来没辙了

120之类的6通小jj只能拿来消遣,说它是模型吧不如说它是高级玩具,练练手感还行,想提高技术还是得上450以上的大机。所以说它的性能不可能和好的三轴陀螺仪的锁尾、自旋修正那么稳定的,过瘾就行、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