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看了怎么调双桨的帖子说调B杆,可我这是一体化的怎么调啊?

网友:
双桨调螺距那个连杆就好了
或者买一套sport的连杆自己调

楼主:
调螺距那个杆的话,就调不到零度了啊

楼主:
还有就是明明都是一样长度怎么还回有双桨  不解

网友:
换根横轴试试看

网友A:
你这个没问题啊,就是直接调十字盘上方的那两根金属杆中的一根就可以了。首先你得找其中一个桨作为基准桨,在桨尖上图上鲜艳的颜色(我用的是红色),一直以该基准桨去调零度、最大最小螺距什么的,然后飞起来,看看有没有双桨(由于基准桨桨尖标有红色,如果有双桨,还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桨本身是白色的话就能看到红色和白色上下两层)。如果有双桨,不能动基准桨,而是去调另一支大桨的连杆,使它的螺距和红色基准桨一致就可以了。

说白了就是以基准桨调零度、最大最小螺距,然后用另一支桨去和基准桨找齐,然后就OK了

网友:
调连杆C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问题啊,就是直接调十字盘上方的那两根金属杆中的一根就可以了。首先你得找其中一个桨作为基准桨, ...

我零度啥的都调好了啊

网友:
换了吧!这个不方便

网友:
不懂  无副翼的

网友:
桨要平衡,轴没有变形的前提下,调双桨。

网友:
轴承间隙过大也又能的~!还是大品牌好啊~!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桨不行也会有双桨的

网友:
轴承间隙过大也会双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零度啥的都调好了啊

零度调完了不等于没有双桨啊。我的意思是你在把基准桨调完零度和最大最小螺距之后,如果飞起来还有双桨,就去调十字盘上面两个可调连杆的其中那个连着非基准桨的连杆,使非基准桨与基准桨的螺距找齐就消除双桨了。

网友:
调的不是一体的杆诶,而是那两根当中是金属的杆,就算你在调机的时候达到了两个完全一样,实际飞的时候还要根据情况调节的…只能说,调机的时候如果做到完全一样,那上去后双桨的概率以及程度不会那么大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调完了不等于没有双桨啊。我的意思是你在把基准桨调完零度和最大最小螺距之后,如果飞起来还有双桨, ...

谢谢啊,消除了

网友B:
学习一下,以后用

网友:
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有副翼真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