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HL问题请技术进来看看

楼主(2013-02-26):
Phantom 切HL开关后为什么方向全自动反向了?切回其他开关又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坏了要返厂吗?

网友A:
请问LZ你知道HL是什么意思吗?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HL是航向锁定,也就是返航锁定,打开这个开关我的遥控器上前后左右马上反过来了,这么问有错吗?

网友B:
"HL是航向锁定,也就是失控返航锁定" 谁说的,航向锁定的航向指的是当时机头的正前方为前,还有,压根没有叫“失控返航锁定”这定义,只有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网友C:
一定要先看说明书,搞清楚各个开关的功能再搬动。还要你没飞直机,否则摔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