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热议的无刷云台,是带什么相机的?

楼主(2013-02-26):
能载微单吗?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说什么

网友:
我表示真没看懂~~~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说,无刷云台可以挂载什么样的拍摄器材,问,微单可以挂不?我的理解,对否请楼主审核...........

网友:
看电机配置和云台结构了,狗、卡片、微单、单反都可以用。

网友:
在真飞机上挂个大无刷云台,然后接上无刷云台控制器,你坐在云台上扛个摄像机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说,无刷云台可以挂载什么样的拍摄器材,问,微单可以挂不?我的理解,对否请楼主审核........ ...

笔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
大疆的Z15是不是就是:无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