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贴了,上来请教个问题,四轴 AIOP的板子,刷海盗连不上GPS

楼主(2013-02-26):
我买了一个AIOP的板子,刷MWC很正常,可以使用GPS,在窗台旁收到8个星,用Mw-WinGUI软件可以看到四轴在地图上的位置,四轴不动,刷了海盗,从2.6一路刷到2.8,连上地面站,用的APM的地面站软件,就是出不来GPS,在第一个页面,始终是no GPS
这几个版的固件基本都不用变啥,就是把GPS那项从NONE改为UBLOX 或是AUTO,用的也是115200,但死活就是没有GPS,怎么办?

网友:
我用MTK的GPS,刷海盗和ACNG都试过,直接选auto就行。
还有,GPS接S2口。

楼主:
我的AIOP上是UART1     UART2    GPS....几个口   那GPS是不是就是S2  ??
有人告诉我说我的GPS是115200  所以把固件中的s1  s2  换过来,第一个用38400  第二个GPS那行用115200,在地面站用38400连,接上还是no gps

网友:
是你啊。。。看来还是不好解决。我是H。

楼主:
哦,是心碎?现在觉得是解决无望了,等3DR回来,看它能不能接上吧

网友A:
你是ublox的gps吗?默认是NEMA模式的吧,mwc新版里面说想用ublox模式,得给gps刷ublox-config.ublox.txt固件,不知道对你那个适用不?

楼主:
我现在是MWC可以连GPS,但刷海盗的固件,连不上GPS

楼主:
依然无人解决.....

网友(2013-05-19):
问题解决了吗,正要刷海盗。而且不知道怎么刷海盗

楼主:
没解决,刚入手四轴时,是不会飞,暴刷,一天刷它十来个来回,从MWC2.1刷到2.2从海盗2.6刷到2.8,最近一个月,有点入魔了,开始飞,只用MWC2.2,不太想换着刷,因为刷完还得拆下来板校电子罗盘,昨天拆机架,拿下控刷了一次海盗,还是没连上GPS!!我的GPS用在MWC下没问题,用U-center也没问题,现在就算海盗中GPS连上了,我也不会调海盗,看着它的地面站就头疼!先在MWC下练练吧,过一段时间再说,刷海盗,挺简单,在C盘找到编固件软件的目录,将固件中库复进来,打开固件时,就可以直接进了,刷法和MWC没啥差别,但调试就复杂多了,没去尝试,也不能妄评

网友:
不用改CONFIG吗?六楼不是回复你了,是不是ULOX的模式问题,MWC固件可以支持NEMA,而海盗不行?感觉玩海盗的帖子很少

网友:
不錯很強大牛~一定要頂~

网友:
也想试试刷海盗.可是不知怎么刷,楼主能否说详细一点,最好能配个图,谢谢

网友:
目前我只能回帖~~~~

网友:
   总会解决的!不管咋说你的AIOP还能刷APM固件,好坏能连上地面站,我的CRIUS AIOP V1.0死活刷不进APM,就更别谈地面站了,不能用地面站,这多可惜!刷个MWC 2.2,整天HOLD HOME太没劲!有空!请指点下。

楼主:
开源的也许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卡在那一步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也别HOLD,HOME了,既然有MWC,就探探飞行器的原理吧!!!!刷了AIOP也是那样,连不上GPS,我都没敢用海盗室外飞一次!!!
现在是懒了,也不愿刷了

网友:
感谢大大的分享!

过路,帮你顶顶

网友:
我的刷了海盗能用GPS哦

楼主(2013-08-18):
一直在飞MWC,直到GPS丢了一次,重换GPS,这些天决定再刷海盗试试,果然就是得动GPS,得用软件改GPS波特率,否则改config是没用的,将GPS刷成38400,可以连上了,但又卡在三轴上了,不知怎么回事,刷海盗舵机没反应

网友(2014-02-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6M模块,用的是I2C-GPS要求的设定,115200+UBLOX,刷MWC2.3有GPS信号,定位正常,但刷MPNG3.0.1R4就是noGPS,在config反复改波特率和协议都没用,最后没辙了,把GPS恢复工厂设置,改波特率38400,每秒5次速率,一下就连上了,改刷MWC也可以用。
缺点是如果用另外一块328的飞控板,用I2C-GPS板时还得刷GPS。

网友B(2014-10-24):
我AIOPV2刷了海盗2.8连上GUI直接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