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接收器或者用deviation固件的同学们进来看下,关于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首先引用suv大大的一段话:

通常我们所说的THR, ELEV, AILE, RUDD, GEAR,  AUX1, AUX2,  AUX3.... 都是指输出通道,每个厂家输出通道顺序都不同(主要是前4个通道不同,第5通道以后都一样。)
JR: 1. THRO;  2. AILE; 3. ELEV; 4. RUDD; 5. GEAR; 6. PIT; 7. AUX2, 8. AUX3
华科尔: 1. ELEV; 2. AILE; 3. THRO; 4. RUDD; 5. GEAR/AUX1; 6. PIT; 7. GYRO SENSE
FUTABA: 1. AILE; 2. ELEV; 3. THRO; 4. RUDD; 5. GEAR; 6. PIT; 7.AUX2, 8. AUX3

然后上一个图

这就是华科尔8通接受的说明书上的接法,我也是这样接的。

但是矛盾来了,我在deviation的mixer菜单中设置第6通道确实是控制前面右边的舵机,但是按照最上面的通道分配,第6通道又是设置螺距的通道,这样不就矛盾了吗?
我现在在deviation的mixer菜单中其他设置都好了,现在不知道在哪个通道中设置螺距了?
有知道的同学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每个厂家可能定义不一样,但是按照说明书安装,主要因为遥控器内的混控程序决定那几个通道应该是那么接

网友:
还没用到,

网友:
右前舵机难道不是螺距舵机吗?你设置好的话,变螺距三个舵机应该一起动作的。

网友:
连接的时候的确是通道6连接右侧舵机,但是你在mix的通道6里设置螺距,效果等同以前单独的螺距调整的那个项目~~D的系统如果用简单模式来设置,感觉有些容易出错,mix方式的话一开始是有点晕诶=.=

楼主:
不是在第6通道里设,第6通道已经设为cyc3了,就不能设曲线了,我是在后面一个 cyc-col 里面设置的才行

网友(2013-04-28):
油门舵机?楼主飞的是油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