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1.5米塞斯纳185的大师们请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3-02-26):
首飞前几次摔机都是因为重心没调好。直到后来我才发现直接把3s  2200 的电池直接绑在机头的电机架上才正好,其实机肚子那么大的空间都给浪费了 。 最近突然突发奇想想把它改成中下单翼的飞机,请问有人尝试过这样改装塞斯纳185吗。请大师们给提点意见吧。

网友A:
1.2翼展惨炸中

楼主:
呵呵 都是这样过来的  学费还是要交的

网友:
机头摔的够惨的。    这机机我也有一架。不过我用的是4s电 飞的蛮稳的

网友B:
哥们儿建议用两块2200mhs的电池并联来飞,这样应该可以压住机头

网友:
我也有架,但是是182,用3S2200飞4S3300也飞,电池放在电池仓那里,重心没问题

网友:
哈哈,改吧,等结果

网友:
俺的MD182正在路上  哈哈哈

网友:
5楼是好建议。一般这么大的鸡鸡靠自身设备来调节重心已经不够了,上点儿压舱物吧,对鸡鸡性能影响也不大的

网友:
可惜了,这飞机挺不错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別折騰這易德的塞斯納了 不好飛 不論大小 容易螺旋 左右搖擺厲害 重心挑剔 有點差別都不行,以前買是因為以為塞斯納就好飛,結果買到這款超不好飛 可以搜索我以前發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建议用两块2200mhs的电池并联来飞,这样应该可以压住机头

网友:
楼主的下拉有没有做到位啊!!

网友:
赛斯纳头轻是典型问题了。扩大电池仓,背2-3块电池,机头还要配置。
PS:后三点比前三点好飞,另外我还给赛斯纳加了翼刀以对抗横向稳定性差和侧风翼尖容易失速的问题,效果还不错。

楼主:
请问18楼的大师, 1.5米的塞斯纳的翼刀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如果是做的 请问怎么做的 谢谢  还有安装在具体什么位置比较好

网友:
翼刀是自己尝试用手边现成的塑料垫板剪好后用热熔胶粘上的。垫板偏软,所以粘的时候有一点形变。虽然试飞了效果还行,因为飞行速度很慢,但妥善的方法应该是用薄木片切出来比较靠谱。
具体可参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474

网友C:
hehe, 看到了熟悉的飞机

网友D:
准备上46级油机

网友E:
学些了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塞斯纳是一款很适合新手的入门练习机种从翼张800~1600mm的都好飞,前3点或后3点个人喜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勤练基本功才是王道,这系列的飞机个人觉得不用太折腾浪费时间改来改去的,抓对CC配好动力基本就OK了,上手后可以飞到你不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