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的线圈撤除了,想D个点焊机。问一问用好大的线绕效果好。

楼主(2013-02-26):
照片 wwym

网友:
漏磁用的硅钢插片和灯丝线圈也要拆掉。我用空调的高压铜管敲扁了套上黄腊管穿绕两圈半。

楼主:
漏磁用的硅钢插片和灯丝线圈已经拆掉了,铜管敲扁了套上黄腊管穿绕两圈半?这样也行,谢谢

网友:
这个变压器目测功率不超过800W吧,做点焊有点功率不足吧

网友:
只要能绕得进,线越大越好

网友:
点焊机的次级线径当然是越大越好,你可以用普通的软电线或直径不大的漆包线先绕几圈,通上电测试看看每伏电压需要几圈,然后根据电焊机一般需要3伏左右,再参考你的那个空闲的窗口面机,估算一下,绕满3伏左右需要几圈,能容下的最大线径,这样你的线径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网友:
原来这么小啊

网友: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