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箭里面的液态氧,用什么钢蘋装

楼主(2013-02-26):
哪的多大的压力,气焊问什么不用液态的,瓶子可以小很多吧

网友:
一般空分厂里都有大型的液氧液氮储罐,这种储罐有大有小,大的2000立方米,小的有几立的
大的槽(夹层充气保温)一般是常压的 一般气相压力10Kpa(表压)
小的罐子(真空夹层保温) 压力可以几公斤(表压)
夹层内壳为304
外壳为碳钢。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
刚不干空分 1个月。

楼主:
神坛啥人才都有啊,才十公斤就是液态了?焊接钢蘋不是15公斤压力吗

网友:
低温啊哥哥

楼主:
要是常温液氧是多大压力?岂不是瓶子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常温液氧是多大压力?岂不是瓶子很小

常温氢气,氧气是液化不了的。
高中就教过
叫临界温度
氧气的临界温度是负120左右。。。

网友A:
有真空罐装液体,保持液态靠的是保温不是靠压力,就算我们平常用的保温杯,热水瓶都能用来装液体!液体气化成气体,体积1比800!如果个人使用用液体结对不合算,首先装液体容器很贵,而且是双层的(为抽真空)体积也小不到哪去,最关键你还需要一套气化增压系统,否则没法得到足够压力和流量的气体!

楼主:
好象知道3,低温下氧自动变为液体,常压,是这样?

网友:
搭车问
氧气氮气由空气制成,氩气 二氧化碳是由什么制成的?

楼主:
二氧化碳是好多工人呼吸产生的吧

网友:
速冻空气 ,可以分馏成分。

网友B:
酵母发酵生产co2

网友:
关键钢要耐低温钢,不能有低温脆性的,对非金属P之类的杂质要求很高

网友C:
液化石油气说是15公斤,我的曾灌到满(工作人员忘了,顺着嘴往外呲,都没爆了。

网友:
不大可能用钢的,也不应该用钢,因为铁的密度可大了,这样发射推力浪费巨大。应该用轻合金制作罐体,什么铝合金包裹玻璃纤维,铝合金罐体包裹碳纤维的罐体就运用到消防呼吸罐上很久很久了。

网友:
如果用钢,也可能是很薄的一层殷瓦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真空罐装液体,保持液态靠的是保温不是靠压力,就算我们平常用的保温杯,热水瓶都能用来装液体!液体气化 ...

大规模焊接用氩气 还真不是用高压钢瓶的
还真是用液态氩罐子的
那个罐子也不大
大概1米高
直径半米的 真空夹层保温

网友:
火 箭储气钢瓶用的应该是钛合金。其密度介于铝和钢之间,比强度很高。

网友:
大量焊接的工廠是用液氧的
價格比壓縮的便宜很多
但是用量不大不划算
因為即使不用
每天也會慢慢蒸發掉一點點

网友:
气体的液化温度是和压力相关的,压力越高,液化温度越高,所以我们摸摸液化气罐的外壳,温度并不低,只要是靠压力来保持

关于火 箭的液氧存储,我还真看过,那个时候看到是用玻璃纤维加树脂胶,主要要有个缠绕方法,应该不是用金属的,用这种复合材料肯定比金属强,
特定的缠绕方法可以产生很强的抗压抗拉能力

网友:
最近正联系厂家做超高压容器呢  100MP坛里有没有同学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化石油气说是15公斤,我的曾灌到满(工作人员忘了,顺着嘴往外呲,都没爆了。

这个指的是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规模焊接用氩气 还真不是用高压钢瓶的
还真是用液态氩罐子的
那个罐子也不大

当然,不过你要从楼主打算家用这个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并提供建议!

网友E:
咋这里有会造火 箭的吗?

网友:
万能的D友,卧虎藏龙

网友:
液氧液氢什么的都是靠自蒸发+绝热层维持低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这里有会造火 箭的吗?

都是给金三搞情报的。

网友:
呵呵 每个城市的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