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如船,求介绍水刀是什么?有船的讨论群么?求加

楼主(2013-02-26):
新手,求水刀和压浪板,解释

网友:
作用是花掉你的钱。

网友:
這個連結4樓:http://www.rumrunnerracing.com/feforums/showthread.php?t=28536&highlight=mono+mania

沒有中文版,請用Google Chrome翻譯。

网友:
调整船跑时的状态用的

网友A:
在这里转贴一个高手高速我的水刀的原理和解释,可以作为参考~
水刀主要作用是在轉彎減少甩尾效果(轉彎時邊轉邊滑行). 可以想像成以水刀為中心點轉向.

一般此類三點沾水方式滑行的船是用螺旋槳升起船尾, 所以轉彎時不能減太多船速否則船尾會拖水而立刻變得超慢. 但太高速轉彎會產生離心力而將船底昇高甚至反船.

水刀在此船另一作用是在轉彎保持船底的滑板位置不會因離心力而昇起. 可以想像成水刀是一個勾, 在轉彎時將船底勾在水中.

水刀的缺點是阻水, 在速度滑艇賽上少裝一把刀就快多一點. 況且一般賽艇是順時針繞圈比賽, 所以水刀一般是只裝一把及裝在右邊.

建議不裝左面水刀及水刀支架, 但保留左面水刀支架的螺絲孔, 先用螺絲將此兩螺絲孔塞住然後試船(但要注意防水), 如不滿意效果可裝回水刀再試.

另外水刀長度, 寬度及形狀也對速度及穩定性有很重要的影響.

网友:
244233703深圳船模讨论全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转贴一个高手高速我的水刀的原理和解释,可以作为参考~
水刀主要作用是在轉彎減少甩尾效果(轉彎時邊 ...

说得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