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铣上楼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各位整天问几百公斤的装备能不能上楼,其中一大部分人说现在楼板偷工减料不能放为么重的!

但各处养鱼的人弄有超大鱼缸是随处可见!

那为何上个二三百公斤的东西要如此担心?

然后有人说车铣工作有振动,会引用塌陷? 说是共振原理,有科学根据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共振? 一台1kg的豆浆机引起楼层共振算不算共振? 洗衣机和空调机引起的呢?  还是我们玩的车铣这个上了500kg重的设备引起的共振才叫共振?

那些0618车  16小铣引起的也不算?

曾听闻韩国某间健体休闲会所跳谋中健身舞,引起整个大楼振动遥摆,被封搬迁!

这几个人的动能和我在上面列举的是否没有太多争议?

楼主:
没有人出来解说一下?

网友:
同求!!不过看了新开的楼 貌似虽然是水泥框架的但是 楼板有点薄。

网友:
刚去查了一下 说是 楼板厚度普遍在80~100mm之间

网友:
你知道什么是共振吗?
不管是豆浆机,还是1吨的机床,其共振都与楼房没关系,除非你用地脚螺栓把死在楼板上,但是也不会引起楼板共振。
只要机床下面是悬浮支撑,或者支撑有足够的柔度,都不会引起楼板的共振,只能算激励罢了。÷
共振一般称为位移共振,也有加速度共振,也就是位移或者加速度在某个频率上达到峰值

网友:
我的CJM工250就是在楼板上打膨胀螺栓用手拉葫芦提起来放到架子上的。当时心里很楼板垮下来。

网友:
产生共振的原因。是要它们的频率接近才能叠加,在大桥上正步走可能会引起共振导致倒塌是因为它们的频率接近。就象秋千。你只有在一定的时候用力才会越来越高。瞎胡闹是不可能荡起来的。

网友:
大队人马正步走就能把桥震塌,这是什么桥,豆腐渣工程吗?我怀疑这个比喻的恰当性,好像中学物理老师举过这个例子

网友:
纯属个人意见... 可以装减震垫 就向汽车发动机和车架就有胶垫隔开  但用胶垫隔开的话 铣床自身会抖动厉害已超过15字

网友:
一阵风吧傻 B国的大铁桥刮塌了 什么原理大家都知道了吧
可是别的桥风为什么不能刮塌呢
个人认为 有可能引起共振 概率很低

网友(2014-03-07):
这贴要顶,学习了

网友:
物定物質形狀都有其特定振動頻率,例如一條特定彈簧,無論事先把其拉長多少,回彈嘅時間都不變,所謂頻率就係一單位時間內回彈嘅次數。樓宇受力,會像彈簧一樣回彈,有其頻率,車床鑽動,也有其頻率,共振就是當兩個頻率一樣,此機會率為無限份之一。然而,由於車床係動態,所以其施力於樓板會比其本身重量大一些,但應該在其重量一倍以內,否則車床也會離地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