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JST头

楼主(2013-02-26):
玩小电直,电池都是JST头的,插上后紧得要命,实在是拔不出来,经常要动用钳子来硬搞。请教各位高人,除了换T插重新焊接外,还有什么简便点的办法能把这鬼接头弄松一些?

网友:
个别质量问题吧,小电流这个插头还是很合适的

楼主:
不是个别问题,如果插松了怕空中来个断电,如果插到位,可以听到轻轻“嗒”的一声,这下就非常难取下来了。

网友A:
JST插头是不会有“嗒”的一声的,T插木有,XT60也木有,我只用过这些。另外小鸡用JST是不二选择,上T插太大了

网友:
运气问题

网友:
直接用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JST插头是不会有“嗒”的一声的,T插木有,XT60也木有,我只用过这些。另外小鸡用JST是不二选择,上T插太大 ...

描述有点问题,应该是感觉到卡扣卡上的一个小阻力。

网友:
JST没这么紧的吧,CP的插头才紧

网友:
JST插头是我用过的插头中最不安全的,经常松动断电,最安全的插头是Futaba的杜邦插头!

网友:
沒喲啊  我的插頭如絲般順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描述有点问题,应该是感觉到卡扣卡上的一个小阻力。

这个有可能,不同厂家的JST插头质量不同,但普遍比较好用

网友:
紧些好,安全!

网友B:
还是做个转接线吧   做个T插的转接线  只用两根公母的T插和JST分别焊上去就行了  。

网友:
只能说你的插头不标准,公母不配,^_^

网友(2013-04-01):
引用 网友B:
还是做个转接线吧   做个T插的转接线  只用两根公母的T插和JST分别焊上去就行了  。

我的02S上的JST插也紧的要命,插上就拨不下来。我现在已经全部换上了T插了。这个好多了,买贵的那种,质量好……

网友:
小刀刮一下图中绿框位置.可以的话还是换了插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