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我用三块手机电池串联成一个11v的电源,应该怎 ...
菜鸟问:我用三块手机电池串联成一个11v的电源,应该怎么充电?

楼主(2013-02-26):
菜鸟问:我用三块手机
电池
串联成一个11v的电源,应该怎么充电?
我并联起来用航模的
充电器
充怎么指示灯不亮?

网友A:
你有认真看接线图吗

网友B:
电池要接平衡线出来充。

网友C:
自己拆个3S电池,照葫芦画瓢接线.剩下的就不用我教了吧.唯一需注意的是拆焊要注意安全.千万别短路了.否则会有让你兴奋的事发生!

网友D:
手机的电池放电能力很有限的,不能做动力电源,做控电还可以。最好引平衡头来冲,如果没有的话3块串联来充电也可以,不过精度就不行了,容易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