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不能接增程器?

楼主(2013-02-26):
14MZ不能接增程器?控上没有SMA接头,TNND,这么贵一东西外接天线都不行?

网友A:
可以的..加装2.4G的功放....使用平板天线....但是要拆控....接线之类的............

楼主:
接线是接在发射模块上吧?

网友B(2014-08-08):
没研究过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433增程,用PWM方法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