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电机电调信号线bec可以直接并联吗

楼主(2013-02-26):
最近在装一台双发的b25 ,电调上遇到了问题,全机需要9个舵机,3个电子收放起落架,一个40A的电调bec输出3A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两个电调bec并联的电流时够了。据说这样做会烧掉电调,特别是开关时式的bec,是不是这样,请教大家。

网友A:
9个舵机算啥?有多少机会要9个舵机/收放器一起工作?
哥14个舵机一样是一个电调的bec供电,好好的。
两电调并联,请把其中一个的信号线正极(红色)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个舵机算啥?有多少机会要9个舵机/收放器一起工作?
哥14个舵机一样是一个电调的bec供电,好好的。
两电 ...

你那是涵道用大电调,可以!我的是普通的 天行者3A的bec.

网友:
好多控都支持双发模式,建议开启双发模式,转弯的时候,还可以设置差速。直接并联的话,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但原理上来说效率会低。

网友:
我还有一台自制的双发机,用HW30A电调,不过舵机就五个,挺好。

网友B:
我从来不拔出其中一根线,直接并联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飞行条幅,双发2212,双HW30A电调,也是直接并联。。。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拔出其中一根线,直接并联

人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飞行条幅,双发2212,双HW30A电调,也是直接并联。。。没出过问题

你 那应该是线性bec,这个并联没有问题。

网友(2013-06-04):
引用 楼主:
你 那应该是线性bec,这个并联没有问题。

两个都是开关式的同样品牌的电调,并联直接插接收就烧接收吗?

网友:
建议最好别并联,这样容易出问题的。为了保险最好使用舵机分电板,我在聚龙模型的店铺里看到一个非常牛的分电板,可以连接32个舵机,非常夸张的,我在模型上还没看到过要用这么多舵机的呢。我把这个产品的介绍发给大家看看。声明:资料是我从聚龙模型的网站复制的,不是我编辑的。希望大家看了后也分享一下,声明地方能用这么多舵机呀?产品参数:
工作电压:7-13V
舵机工作电流,电压:0-30A,4.8-9.7V(出厂电压值为5.2V)
重量:80g
体积:116mm(长)*68mm(宽)*13mm(高)
工作温度:-20-85摄氏度
功能说明:

CDI电源供电指示灯状态:

产品特征:
双电源输入有效提高供电稳定性,有效避免使用单块供电电池时因接触不良引起的事故
集成电子开关,与传统机械开关相比有着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输入/输出电压显示切换开关
9通道输入,16通道输出(1分2),1路控制CDI熄火开关
集成CDI远程熄火开关,使得飞行更加安全
独立CDI供电模块,使接收机与CDI电源之间完全隔离杜绝高频干扰
集成30ABEC(MXA:40A)使用线性降压使得电源更为纯净,为舵机提供充足纯净的   工作电流
4.8-9.7V输出电压,适应各种高低压舵机
独立5V线性降压芯片为接收机单独提供纯净工作电源
5颗LED实时指示分电板工作状态
专用接收机安放位置,有避免因意外炸机导致接收机损坏
配合分电板开关电压表使用可以实时显示输入,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