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问个舵机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3-02-26):
D10控能调舵机中立点吗?用控里的哪个功能?

网友A:
有啊  辅助微调就是

网友B:
是叫sub tri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辅助微调就是

无副翼不敢动微调啊,动了过后舵机乱动的,意思无副翼不能做到舵机和舵机臂完全垂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不敢动微调啊,动了过后舵机乱动的,意思无副翼不能做到舵机和舵机臂完全垂直吗?

怎么做不到?
无副翼机,控上面摇杆四周的微调开关是不能动的,这个基本所有品牌三轴都是这样。
但是舵机中立点不是用微调开关调的,对于无副翼机型,一般都是靠三轴本身来调节的,就是你调十字盘水平0螺距那一个步骤的时候,也就是调舵机中立点了。
至于控上面的sub trim功能,无副翼机型也用不着调这个,同理,三轴已经接管这些功能了。不过VBAR在校准通道行程量的时候要用sub tri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叫sub trim吗?

选1 再选3 就是D10的中立点微调

网友C:
楼上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1 再选3 就是D10的中立点微调

谢谢,没用过D10,不知道它管中立点微调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没用过D10,不知道它管中立点微调叫什么

中文版辅助微调 英文版 不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