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呼叫老鸟,收到请回答。。。

楼主(2013-02-26):
新手请教,好小子1000飘飘机。电机XXD2212,HW30A电调。7寸浆。电池1500MA。首次试飞,不能起飞。现象是地面试控,一切正常,加油门后冲出去,在地面来回跑,没有抬头起飞。电池偏轻,重心靠后。各舵面操作皆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新手虚心请教。望不吝赐教。

网友:
看看桨反了没?电机旋转方向?用手拿稳机机推油门看有劲没?

网友:
发个视频来看看

网友:
看看副翼中立位置是不是偏上了,这样会减小升力

网友:
再确认一下升降舵
或者桨太软或者桨距太小

网友:
二楼有道理!!

网友:
看配置,没啥问题,电池小点也不会不能升空,起码要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在地面,摇动摇杆,分别观察副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摆动方向是否是对的。桨是否上反了。桨的大小与电机的KV值是否匹配。

网友:
等待继续,学习!

网友:
电机的KV值与桨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我是来看2楼的

网友A:
你电机的kv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的kv值是多少。

KV1400,再追问一下,机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V字,还是一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1400,再追问一下,机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V字,还是一字呢。

是v字形的,1400kv的应当用9-10寸的桨,

网友:
抱歉,我是新手,还不能发帖,借用一下这个地方。我买了一条恒泰HT-3825F玩具遥控船,想改造钓鱼打窝船,船的上盖怎么打开啊?不知道用什么胶水粘的。

网友B:
1、换电机:飘飘显然不能用9寸或者8寸桨,机子空间没那么大。电机换kv1800以上的,用7035可以起来,最好换成kv2600的,6030桨就可以了。
2、如果不换电机可以考虑用7060桨试一试。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换电机:飘飘显然不能用9寸或者8寸桨,机子空间没那么大。电机换kv1800以上的,用7035可以起来,最好换成 ...

谢谢了

楼主:
推力线呢,和这个关系大不。

楼主:
电机仰角呢,向上还是向下?

网友(2013-05-01):
引用 楼主:
电机仰角呢,向上还是向下?

飘飘的推力线基本过主翼的中心,或者略靠前。推力线或者拉力线一般是向下大约2到3度。

网友:
找到组织,请人帮忙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字形的,1400kv的应当用9-10寸的桨,

一字可以用

网友:
电机KV值多少?我的好小子2212电机,2600KV,30A电调,5寸降,无风5米起飞,有风两米起飞,三级风以上原地起飞,轻轻手抛起飞

网友:
桨的配置和电机旋转方向看下,菜鸟建议!